好盈乐天40a的电调做电调的复位-出问题了。

楼主(2015-01-26):
今天给新买的天乐电调做复位,电调只有两根线 没有5V输出 我就单独给接收机供电,然后把电调插到3通道上电调一直响个不停,是怎么了。

网友:
油门反了

网友:
有么你不在最低位(正常用),或者不再最高位(校准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电调不会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电调不会叫。

电机在叫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