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明爱折腾 【BGC无刷云台】 的上手使用、调整方法

楼主(2015-01-26):
我就知道没图片你们肯定不会来:

最近新入了三轴云台,一开始各种摇头晃脑,联系卖家准备修修,忽然它就正常了。
反正就是欠修理~
到处搜寻可用资料,不断调整,折腾,途中差点把电机烧了,终于有了点头绪,拿来分享。
各位魔友共同学习,一起折腾。

楼主:
硬件篇:
       硬件没有什么东西,单片机+mos阵,吼吼。
     我手头这片是这个样子的:

主控板和传感器:                        三轴扩展板:

它的具体工作原理不用管,除非你要自成一派,自己设计个云台系统。

无刷电机是DYS2208 实话说没听过这个牌子,看网址.hk 意思是 香港的?
这个电机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铝合金件就那么样,只要不是太笨,不会装不上。线路该接的接,该固定的固定。

楼主:
软件篇:软件部分,首先你需要USB驱动,不然电脑都认不得控制板。
调参软件肯定要有,我找到了一个汉化版,感谢汉化人员的辛勤工作和努力。多谢啦~
(不接动力电源)
在接入控制板后选择端口进行链接,接通后显示我的固件版本是2.2 b2

在调参软件目录firmware下有备用固件,对于固件错误的同学可以尝试刷固件:
(不知道其他版本的固件能不能通用,不过烧写方法一样的)

首先是传感器安置,很重要。
传感器有三个纬度,图中 红色代表的是传感器,黄色代表的是接线口。
前X轴 左Y轴 上Z轴。不同的硬件可能有不同的方向。

我把传感器放在了这里,尽量避免接触地面。
设置传感器的方向:
这里指的是飞机的前进方向,机身向上 是传感器的 向上 ;机身向右 是传感器的 向左。
这样就有了 -Y 这样的设定。 如果设定错误就有可能乱摆不停。

这个时候写入一次数据,之后开始校准。
有时写入参数后,软件不再反应,这时可以拔了再插。

校准过程请把你的相机塞好,把他摆平不要动,点击校准加速度计,用来测定云台的归中平面。
之后校准陀螺仪用来消除零点飘逸,也就是消除 归中平面跑飞的情况。
然后是设置电机参数。我的三个电机都是12n14p 的结构,磁极数是14.
电机功率方面,横滚最费力,所以分配功率要大。这三个数据是卖家给的参数配置里给的,先这么用。
一次我把 YAW功率给到了150 上电调试了10分钟,烫的不能摸,心想玩完了,3轴要变两轴喽。

在高级设置页面下,需要打开电机输出,不然没有功率输出,电机不会动。
PWM速率设定为高,不会有异响。

其他的 我用一个通道去控制俯仰,其他禁用,并且都设置在角度模式上。就大体OK了。

啥?PID还没教怎么调。不要来找我,我也不是很会,只是不断摸索而已。
想精通请自学  自动控制原理  之  经典PID控制理论。

祝愿各位爽飞。

网友:
期待,我也想玩玩云台

网友A:
好东西啊,这一套装备

网友B:
没装狗3上去肯定摇头晃脑的。

网友C:
感觉LZ的NAZA GPS不是原装的,难道已经pojie了大疆的用上了第三方的?那可要分享一下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这一套装备

这套设备攒了两年 终于攒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装狗3上去肯定摇头晃脑的。

我觉得不带负载上去应该稳定才对呀,我又想起那谁谁的 精灵云台 疯狂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LZ的NAZA GPS不是原装的,难道已经pojie了大疆的用上了第三方的?那可要分享一下喽!

naza gps 在后面躺着呢,前面是osd的。osd和飞控是一起捡漏的,反正懒得在买新的,就两个gps 一起上了。发现穷人的gps 比naza 的搜的快,还搜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带负载上去应该稳定才对呀,我又想起那谁谁的 精灵云台 疯狂旋转

我刚拿到手没装狗上去很晃。以为是坏的,然后装上去就不晃了。。。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最近也准备搞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带负载上去应该稳定才对呀,我又想起那谁谁的 精灵云台 疯狂旋转

不带负载,重量都是不平衡的,无刷可没有这么大力气硬把座子扳平。我专门找富士康订造了一个和gopro大小重量都一样的配重块来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拿到手没装狗上去很晃。以为是坏的,然后装上去就不晃了。。。呵呵。

我也试过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D:
小明我想问哈你我的云台动方向它要倾斜。。。。扎个的。。倾斜后它会慢慢的回正。。。。以前都没有就是反回默认后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明我想问哈你我的云台动方向它要倾斜。。。。扎个的。。倾斜后它会慢慢的回正。。。。以前都没有就是反回 ...

默认参数下 传感器方向变了,之后要重新校准

网友:
你说不装Gopro它也要稳定?我猜你之前旋转轴电机功率调大后发烫就是没装负载直接测,电机负载不了·········

网友(2015-02-25):
相機位置調校到中點是最重耍的..電機才省力

网友(2015-05-13):
楼主调参软件发个呗!!!我的硬件也是这个版本的,传感器一项里只有校准加速度计,没有校准陀螺仪啊,不知是不是调参软件问题呢。。。。。。313810478@qq.com不胜感激啊 啊啊啊 啊。

网友(2015-09-27):
软件篇校准加速度计和校准陀螺仪那里能不能稍微详细点呢?我的传感器六面校准是没问题的,但是貌似粘的胶不是那么平,所以镜头总有点往左边倒,其他都正常……

网友:
这个机架不抖动吗?

网友(2015-11-08):
这个扩展板哪里买的。能否在详细发下图片,这个扩展板是安装在哪里。。。
也想买来一个玩玩

网友(2016-01-24):
请教个问题:我的是3.15的二轴板,要控制ROLL横滚,控制板和接收机还需不需要再另外连线?

网友(2016-03-29):
求云台驱动和调参软件   171077661@qq.com。。

网友(2016-11-25):
求云台驱动和调参软件  QQ378675763 多谢

网友(2017-01-23):
我也折腾了很久云台才算是了解了

网友(2018-08-26):
楼主电机的选择有啥区别吗想做一个扭力大点的,三个轴上的电机哪个的方向电机大小有讲究吗?

网友(2018-11-12):
引用 楼主:
软件篇:软件部分,首先你需要USB驱动,不然电脑都认不得控制板。
调参软件肯定要有,我找到了一个汉化版 ...

问下楼主啊,我2轴BGC云台用在固定翼上,YAW旋转90度,ROLL会自己偏几度(这时依然是自稳状态),然后过6,7秒自己又转回来,恢复保持对地面水平。怎么破?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硬件篇:
       硬件没有什么东西,单片机+mos阵,吼吼。
     我手头这片是这个样子的:

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是不是你帖子里说的归中平面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是不是你帖子里说的归中平面跑飞?

我感觉,这是2.2版本的BUG,俄版的固件和硬件就会偏移。TW的一个版本硬件就很稳。还是买现成的吧,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是2.2版本的BUG,俄版的固件和硬件就会偏移。TW的一个版本硬件就很稳。还是买现成的吧,省心 ...

昨晚基本上搞定了,高级设置里的陀螺仪那里,设成40.基本上不偏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