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齿轮加工的吗?

楼主(2015-01-26):
原装的尼龙齿轮扫了,某宝找了半天没人愿意做,想买现成的还需要加工,现在齿轮买到了,可是孔径不对,想自己加工的,结果中心位置不对,有愿意加工的朋友吗?谢谢。或者提提建议也好的,谢谢

网友A:
线切割割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割一个。

现在齿轮买好了,孔径需要改的。就是没有设备

网友:
多大的齿轮啊

楼主:
05模 34齿的齿轮,原来是3的。现在要改成8的孔。

网友B:
就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了,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只要有钻床也能搞定,用多级括孔,并且把钻头都磨成括孔钻,比如:直径:4;5;6;7;8,一级一级扩,钻头磨的对称会自动定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了,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只要有钻床也能搞定,用多级括孔,并且把钻头都磨成括孔钻, ...

精度要求不高的,用4mm的钻头扩了2个3mm的齿轮,结果都是偏的。。现在用的台钻精度不够,肉眼都能看出钻的时候左右晃的,问卖家也不帮忙扩的,郁闷

网友A:
你什么设备也没有,那估计仙人也没法,
除非...........
解决方案三个;
     一是自己买设备.
     二是寻到有设备有朋友。
     三是寻到对外加工的点
孔径3改成8,要求不高就是钻床,要求高是线切割,当然前提是金属的,塑料的无法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设备也没有,那估计仙人也没法,
除非...........
解决方案三个;

多谢解决方案

网友:
车床掏,看看本地的有没有人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