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起飞后向右侧飘移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26):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老师,高一起飞后向右漂移无论是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电机,控,gps水平

网友:
发一下航迹文件看一下,在手机yshj文件夹里

网友(2015-03-05):
你确保你的飞控安装水平了后,还是不好,就清零陀螺。

网友A:
13年飞零度的泰6轴,那时候每到一个新地方要在地面站手动输入当地的磁偏角(通过零度给的一个PC平台的软件联网查当地的磁偏角数据),有时候忘记改参数,悬停转台下会缓慢后退。另外是当地磁场线紊乱的地方,比如矿区或者有大量金属构件的工厂,悬停状态下的泰会低空自动画圈,这个圈半径通常在2两米左右,逆时针转三圈,然后自动校准完毕。画圈过程中,控随时可以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年飞零度的泰6轴,那时候每到一个新地方要在地面站手动输入当地的磁偏角(通过零度给的一个PC平台的软件 ...

好的  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