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F450应该如何挂云台?

楼主(2015-01-26):
450的机架原装的下面没有两根管子,不好挂狗3云台,请问应该如何改装?
想装这种飞越云台,但是没有管子不能装。。。

是只能买这种高脚架才能装云台么?(下面带两根管子的)

想直接跟下面图片里这样,不用改高脚架也能装云台是怎么做到的?

大家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额,直接用扎带帮上

楼主:
哈哈!这根本不需要云台嘛!

网友:
在下板延长出来的两个孔那按,自己在固定一下

网友:
把云台绑脚架上。

网友:
钻孔安装。。。

网友:
脚架太高不协调,自己DIY

楼主:
其实我觉得换S500架子最简单。。。

网友:
用的什么卡片机,如何控制快门

网友A:
我装过,可以固定在F450的下板两边延长的部位上。
看我的老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20673&extra=

网友:
倒着挂嘛,真是的。。一点娱乐精神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过,可以固定在F450的下板两边延长的部位上。
看我的老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 ...

那云台要装还是得用高脚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云台要装还是得用高脚架?

是的,要高脚架,除非你每次用手接,无起落架起飞降落。

网友:
硬挂的话怎么解决震动问题

网友B:
450什么都装上的,很重

网友C:
楼主想安装的这个云台是什么牌什么型号的?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安装的这个云台是什么牌什么型号的? 参考一下!

飞跃的那个二轴云台

楼主:
赞!还是要自己钻孔?那个电动脚架求链接!

网友(2015-05-25):
我的450加了如上山狗、云台、脚架,2200MA只能飞2分钟,这样配置太重了。

网友:
哥们,你这是450机架,脚架可以安装吗?哪儿买的,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