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大神 告诉我D7E 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5-01-26):
求 大神 告诉我D7E 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求 大神 告诉我D7E 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求 大神 告诉我D7E 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求 大神 告诉我D7E 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进入模型设置-通道设置-THR-失控保护

网友A:
设定一个约等于油门悬停的数值……飞行过程中,电池电压会逐渐降低……另外,建议RUD同时设定失控保护,数值为+/-10以内,飞行器可实现缓慢自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一个约等于油门悬停的数值……飞行过程中,电池电压会逐渐降低……另外,建议RUD同时设定失控保护,数 ...

-THR-失控保护  -10 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