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SNA副翼混控,副翼当襟翼,有视频

楼主(2015-01-26):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弄的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的求解
襟翼副翼混控首先需要你至少5通道遥控接收,5通道接另外一个副翼舵机,不能用y线
然后控上设置襟翼副翼混控就好了

网友C:
还可混控联动水平翼做下压补偿。

网友D:
从前面拍副翼我也是醉了

网友E:
一般高手飞都是这么接的。Y不精确

网友F:
不觉得这种方式好,入门机不需要安装襟翼。

网友G:
除了高速涵道机,一般的泡沫机开副翼效果不明显。用D10设置襟副翼很简单。副翼两个舵机,分别插在接收机2、6通道也就是副翼和襟翼的默认通道,遥控器上机翼类型选择襟副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