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烧舵机?

楼主(2015-01-26):
新买的HCp100S飞了约20个电,总体感觉很好飞。

但昨天做侧摆时突然坠落,发现主板烫手,前舵机好像烧了。DSX7 控,升降舵用说明书的80,副翼说明书是75,我调到85了。不确定跟行程过大有没有关系。其他人出过类似情况吗?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发现HCP100S的直线舵机行程比较短,如果按照说明书的行程设置,循环逻辑+集体螺距打的比较大就顶舵,发出高频滴的声音,顶舵的时候电流升高很快,电机和主板发热很厉害。估计舵机就是这样烧的。所以这个机子要注意行程设置。

但我奇怪为什么我HP100BL同样换了迅驰短行程的五线白色舵机,飞了几百上千个起落,逻距也很大也会顶舵,为什么没出现过同样问题呢? 于是我测试了一下HP100BL, 发现顶舵时只有很小的吱吱声,舵机和主板发热不明显。是不是HP100BL的五线舵机与100S的三线舵机结构不一样,不容易过载? 有懂得模友解答一下吗?

网友A:
运气罢了!
我都到125了,伺服器不也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罢了!
我都到125了,伺服器不也是好好的!

兄弟飞的是100S吗?用的什么控?ALE/ELE/PIT分别是多少?循环逻距+集体逻距打到尽头舵机有没有顶舵? 顶舵时舵机发热是否明显?

网友A:
用的是Dx7s
ALE-125 ELE-115 PIT-50
刚刚上电看了看,确实会顶舵,顶舵时舵机发热到有点烫手!
只好地面测试时间能短就短,一起飞就有风帮助散热了~

网友:
找找看是不是哪个球头扣太紧
造成伺服器动作需要很大的力量而烧掉!

我飞50几颗电池了~
操得很不算轻,伺服器都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Dx7s
ALE-125 ELE-115 PIT-50
刚刚上电看了看,确实会顶舵,顶舵时舵机发热到有点烫手!

多谢!我换个舵机把行程再调一下,看能否调到尽量不顶舵。感觉如果顶舵发热这么厉害这种舵机可能撑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