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米翼展飞机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5-01-26):
POWERZONE 2米翼展 最近看上这个机,但是没有发现有人玩,原厂配置电机3536 KV1200 电调30A 舵机17克,空机1350克,桨8*7(这个桨搜了好多,也是特别少,几乎没有)因为这个机头部有个类似死胖子头部的透明罩,所以打算用这个机带狗3。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全部装上(不包括433,飞控)大概有2.8公斤左右(没有实测),它的原厂电机能带得动吗?据说3536电机拉力在1.5-1.8公斤,因为是腰推机,桨叶最大支持9寸,请问用什么电机?具体应该怎么配置?请赐教,小弟感激流涕。

网友:
来个图看过才知道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没有人吗?冲浪者X8的配置和这个应该差不多,2米翼展的,有人来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原厂配置只是拿来固定翼飞行而不是fpv,你换大电机用9寸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配置只是拿来固定翼飞行而不是fpv,你换大电机用9寸桨试试

大电机的意思是?要多大

网友B:
你要fpv,电调电机都要换掉,力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fpv,电调电机都要换掉,力量不够

大哥,我知道啊,我已经说了这个电机拉力不够,关键是要你们给我一个建议,用什么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知道啊,我已经说了这个电机拉力不够,关键是要你们给我一个建议,用什么电机?

要根据你上的设备重量来决定,比如上3580,起飞重量可以在1.5KG左右。

只有知道你飞机的总起飞重量才好决定用什么样的电机和桨。还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你上的设备重量来决定,比如上3580,起飞重量可以在1.5KG左右。

只有知道你飞机的总起飞重量才 ...

虽然已经说了2.8公斤,但是还是谢谢你

网友:
不好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已经说了2.8公斤,但是还是谢谢你

才看到重量,这重量换大电机就解决了,但是要避免失速必须保持较高的速度,我担心的是降落的速度如何控制。

网友C:
这不就是冲浪者戴了个口罩么……以前同学飞冲浪者用的朗宇2820,9060桨,60A铂金电调,4S10000mah电池,挂云台、狗,轻松手抛起飞,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冲浪者戴了个口罩么……以前同学飞冲浪者用的朗宇2820,9060桨,60A铂金电调,4S10000mah电池,挂 ...

谢谢,但是这几天感觉玩这机的好少,而且某宝找不到配件卖,果断放弃了,现在死胖子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