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油门自旋翻基本动作视频,求指导

楼主(2015-01-26):
屏幕录制很卡,将就看吧。
右手油门,半个自旋翻(一圈)动作,求高手指点是否正确?

楼主:
那就放心了,继续照此动作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放心了,继续照此动作练。

祝早日练成神功

网友:
没错,就是这样,加油。

网友:
哦哦不错啊羡慕嫉妒中

网友:
比我強萬陪!

网友:
对的。希望早日能连起来。

网友A:
你这是完全正确的单圈分解动作,协调进行推升降、正螺距、左方向、右副翼、负螺距、左副翼、拉升降、停,完成半个单圈自旋翻,主轴向前滚动180度,尾巴转动360度。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主轴前翻180度尾巴转动720度就是半个标准自旋翻了。自旋翻的注意力应该看主轴,始终保持主轴原地垂直向前滚动,不能有左右的摆动和上下跳跃。一般都是双数自旋翻,还有一种单数圈自旋翻,半个是尾巴540度,主轴看上去是前滚和后滚交替,我一开始无意中练成这样了,慢慢在改。我说的这个日本手很好理解,就是后半个,对头倒飞起翻应该是推升降吧,我是对尾起翻拉螺距,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在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完全正确的单圈分解动作,协调进行推升降、正螺距、左方向、右副翼、负螺距、左副翼、拉升降、停,完 ...

学习了,非常感谢!你所说的不能上下跳跃是定点吧,目前还做不到,练习ING...

网友:
一位魔界高手将要诞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完全正确的单圈分解动作,协调进行推升降、正螺距、左方向、右副翼、负螺距、左副翼、拉升降、停,完 ...

理解的很透彻啊。最近也在纠结自旋翻的手法。。 。探讨个问题。也算是心中的迷惑。

在练的逆时针的标准双圈自旋翻。倒飞对头翻到正飞对尾时。。我的右手6-12点的半圈。很不圆滑。造成最后的半圈自旋的翻平轨迹很别扭。。。
要么强行翻平。要么过了2圈才平。。也就是右手要转到1-3点方向才平。有时甚至2圈半才平。。

我现在的练习办法是  慢速自旋翻。。尾巴一秒一圈。。。刻意强化这半圈的右手动作。。一圈可以翻的很圆滑。和LZ的视频无异。。双圈就开始差些了。当恢复快速连续自旋翻时就又是老样子了。。看回放录像。6点方向打的很少。以至于后半圈也就画的很小。。现在是在刻意的多打右手的6-12点。。很不自然。。

对了  我的动作之间的链接很多都是12-6点的右半圈。6-12点的左半圈很少做。。。不知是否是这个问题导致
我是否应该强化下6-12点方向的半圈翻??。还是有什么见效的办法???

至于一圈翻平+一圈修正的双圈自旋翻。。我这个问题在真机上可以掩盖过去。翻的很舒服。。但是谁不想翻的标准些呢。。。。

请教下天籁兄的高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非常感谢!你所说的不能上下跳跃是定点吧,目前还做不到,练习ING...

我也做不到,不但上下跳,还左右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不到,不但上下跳,还左右跑

不要跑。。。。就这个帖子请教个问题。。要审核。。我了个去。。

网友:
顶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