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300MAH的电池充进340MA的电流

楼主(2015-01-26):
用双天300MAH电池,飞双天D板飞机。试飞时,设定7分钟,下来电压差不多3.9V。后来试着延长飞行时间,下来电压3.78V,摸了下电池,常温,电机、电调基本也没温度。回家充电,结果充进340MA电流。如果飞到3.7V,估计能充360到370MA电流。
奇怪了,明明是300MAH的电池,怎么会充进340MA的电流呢?唯一一个解释,就是这电池不是300MAH的,而是400MAH的——推测工人在贴标签时开小差,把300MAH的标签,贴到400MAH的电池上了。这从电池的重量上可以看出来,双天300MAH是23克,400MAH是30克,而我这电池正好是30克。

网友A:
充电一定是有损耗的,肯定有发热的,不是你的手能感受的。所以测容量的方式是冲满检测放出来的能量。

网友:
想什么呢  电线质量5G

网友B:
正常,电池平衡的话一般充电放电,我之前给我那过放的3s-2200mah电池充电,1A电流充电,用了四个小时,充进去3000+毫安

网友C:
少将同志,电气常识要加强啊!

网友:
这个没什么吧~~

网友D:
我的双天3S 35C电池冲进去380毫安。同样标称300mah的雷朋3S电池重量明显轻得多。也就是说双天这个电池是在用容量冒充C数。。奸商

网友:
我的3000电池也曾经充进超过3000mAh的电,说明容量没虚标就好

网友:
楼主人品爆棚

网友:
感觉楼主赚到了!

网友E:
我有双天550mah 2s,感觉也是有这个情况,我推测是:c数没45,用容量补
楼主试试放到3.70,然后0.1a冲看看可以冲入多少

网友F:
充电电池的充、放电是可逆过程,用量杯盛水、倒水也是可逆过程。充放电的可逆与量杯盛水倒水除了可逆性以外,没有可比性。量杯盛水是多少,就能倒出相同体积的水。充电电池的充电是化学中的一种可逆的氧化-还原反应,把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存储起来,用的时候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这个过程不可能100%的完成转化。
比较好的充电电池有较高的冗余量,标称量值有保证;可丁可卯的标注,只能是合格品。虚标的就不在此批判了。

网友:
用了几年双天电池,还没发现有虚标问题,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G:
充电器的问题吧。。你冲别的电池不这样么?
反正我用b6冲,无论冲什么电池显示的电量都比标注高,
显示的是充电消耗了多少,而不是冲进了多少
真想知道容量的话还是放电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将同志,电气常识要加强啊!

一直以为,容量为300MAH的电池,充放电电流为300MA,由于锂电池有个截止电压,所以实际充放电电流小于300MA。一般情况下,为保护电池,放电70%到80%比较好,即300MAH的电池,充放电电流约210MA到240MAH。一个容量300毫升的瓶子,最多只能灌进或倒出300毫升的水,不可能灌进或倒出340毫升甚至370毫升的水,即使有损耗,也不会这么多的。这些年来,先后用过2S800MAH、3S1000MAH、3S1300MAH、3S2200MAH、6S2200MAH等电池,从来没碰到过充进的电流大于电池容量的。有一次,一块1300MAH的电池过放了,也只充进1100MA电流。平时按照设定的7分钟飞,这块电池充进700到800MA电流。
基于此,对于300MAH的电池能充进340MA电流,我觉得有点奇怪。
请你普及一下“电气常识”好吗?让我这个文科毕业的模型爱好者长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一定是有损耗的,肯定有发热的,不是你的手能感受的。所以测容量的方式是冲满检测放出来的能量。

是放电没发热,不是充电没发热。我想表述的是,这块电池没过放。如果过放了,摸摸电池,会有一点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电池平衡的话一般充电放电,我之前给我那过放的3s-2200mah电池充电,1A电流充电,用了四个小时,充进 ...

反正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双天3S 35C电池冲进去380毫安。同样标称300mah的雷朋3S电池重量明显轻得多。也就是说双天这个 ...

所以我也在怀疑,标称300MAH的电池,实际容量不止3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双天550mah 2s,感觉也是有这个情况,我推测是:c数没45,用容量补
楼主试试放到3.70,然后0.1a冲看看 ...

还没试,如果放到3.7V,估计能冲进370到380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电池的充、放电是可逆过程,用量杯盛水、倒水也是可逆过程。充放电的可逆与量杯盛水倒水除了可逆性以外 ...

应该有一定可比性的,盛水、倒水过程中,也会损耗一点点。但不可能把300毫升的瓶子,倒进340毫升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器的问题吧。。你冲别的电池不这样么?
反正我用b6冲,无论冲什么电池显示的电量都比标注高,
显示 ...

用过两个充电器,充别的电池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8楼和12楼的推测是,C数不足,用容量补。如果是这个原因,那就是双天的主观因素造成,厂家有点坏。我是把双天归为客观因素了,贴标签时开小差,当然是推测了,也有玩笑的意思。但是,这和我的想法300MAH的电池实际不止300MAH是一致的。

网友:
所以是 赚到了

楼主:
今天下午对电池进行了一次近乎破坏性的试验,全程飞了9分30秒,三分之二左右是蛇滚,三分之一是侧飞、四位横滚、眼睛蛇和吊机等动作,几乎没有平飞,最后吊不动了才手接降落。当时单片电压3.66V,晚上量了是3.71V。刚才进行充电,发现两片电池分别充进了370、380MA电流。
看来今后飞F3P,买双天2S/250MAH或220MAH的电池就够了——重量减轻5到7克,飞行时间也不短。

网友:
看看模友平时都被虐待成什么样了,好不容易正常了一回,还不适应。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充满电用电子负载放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