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斯9刷er9x失败 现在一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5-01-26):
用eepe点烧写er9x.hex  usbasp的绿灯红灯都亮了,显示屏页开始黑屏,之后eepe却显示失败,再开控还是黑屏,喇叭也一直响个不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固件版本选对了吗?有三个版呢。还有熔丝位设置对了吗?

网友B:
er9x刷了新程序原来的eeprom数据好像都没有保存的,重新开机时所有设置都回恢复默认值比如屏幕对比度这些.试试开机后调整屏幕对光的角度,可能能看到一点影子,如果能看到的话说明单片机还是好的有在工作,按任意键跳过开头的两三个提示到平常的界面后长按左键进入系统设置菜单,第一页不记得是第几项了con开头的就是调整对比度的.

如果这样不行就去百度下载progisp,用usbasp连上看能读取熔丝位这些不,可以的话先检查熔丝位是否正确,具体的熔丝位我也不记得了,你看下论坛能搜到不.如果正确就用progisp重新刷写er9x的程序.再开机照上段说的摸黑操作.

如果progisp也提示错误连不上单片机了,那么要么单片机被锁住了,要么直接坏了.锁住了可以用高压烧写器修复,有条件可以弄.不过简单点就是淘宝十来块钱买块新的单片机回来换.找修手机的热风枪一吹就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版本选对了吗?有三个版呢。还有熔丝位设置对了吗?

熔丝位怎么搞啊教程上没有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版本选对了吗?有三个版呢。还有熔丝位设置对了吗?

进那个下载页下的第一个,不知是最新的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进那个下载页下的第一个,不知是最新的不

那个熔丝位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9x刷了新程序原来的eeprom数据好像都没有保存的,重新开机时所有设置都回恢复默认值比如屏幕对比度这些.试 ...

eepe都提示刷机失败了,那固件肯定没有刷进去,软件提示之后我再开机是连续的蜂鸣。看来只有试试换了,,。对了eepe是怎么设置熔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那个下载页下的第一个,不知是最新的不

不是新不新的问题,是er9x系统针对fs9,9xr,x9d,还有diy平台有不同的固件,哪个刷错了也有可能导致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