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pm2.8拔掉罗盘跳线冒内置罗盘还有效

楼主(2015-01-26):
内置外置都有效果,你们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沙发,是陀螺仪在干活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是陀螺仪在干活吧

我也不清楚,反正转主控跟外置罗盘,mp上面的罗盘刻度都会在动

网友:
对 我的2.8也是这样 不过不用外置罗盘的话地面站上是有显示  但是不行  我判断这只是一个虚拟信号

网友:
地面站会提示罗盘是坏的。

网友B(2015-03-02):
我的也是这样,
固定外置罗盘,动APM的方向,MP地面站上显示会跟着动,反应速度还比较快。但角度偏转后会慢慢恢复到罗盘的指向角度。
固定apm飞控,动外置罗盘,MP地面站上显示也会跟着动,但是感觉反应速度很慢。180度的角度估计要1分钟才转过去。

同问大神,这样是好的么?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
固定外置罗盘,动APM的方向,MP地面站上显示会跟着动,反应速度还比较快。但角度偏转后会 ...

我已经搞清楚了,是陀螺仪(惯导)在控制方向的,指南针只是一直修正陀螺仪的误差。这样很好的,而且陀螺仪反应比指南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