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opro4、H3-3D云台侧插与背插

楼主(2015-01-26):
H3-3D云台侧插与背插有何不同? 搭载Gopro4银色需要用侧插还是背插? 有人建议用背插,有何好处?

网友A:
4银色带屏幕了吧,厚度不一样了……背插省事呗不会在侧面支棱着一块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银狗四使用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银狗四使用的如何?

刚到手还没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银色带屏幕了吧,厚度不一样了……背插省事呗不会在侧面支棱着一块

带屏幕是内置的,和厚度有什么关系?一样厚的

网友C:
淘宝卖家说gopro4用不了背插,只能侧插,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现在用的是侧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4银色带屏幕了吧,厚度不一样了……背插省事呗不会在侧面支棱着一块

厚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卖家说gopro4用不了背插,只能侧插,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现在用的是侧插。

我的gopro4(黑)用的就是背插(钓爷送的),挺好的

网友:
背插需要先激活吧

网友(2015-02-28):
狗4用背插不行,如何激活?

网友:
所以 gopro4 silver版可以用自行改裝的背插H3-3D嗎?

网友:
我是侧插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得gopro4(黑)用的就是背插(钓爷送的),挺好的

我也用的是背插,H3-3D+黑狗4,问题是图传信号没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是背插,H3-3D+黑狗4,问题是图传信号没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没有碰到问题

网友:
我有2个云台,分别是大疆的2轴云台和大疆3轴云台
2轴云台出厂就是背插板,3轴云台后改背插板。
入了狗4后,发现背插无法输出图像,只能改回侧插
希望这信息有用

网友:
那H4能不能插银狗4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5-04-20):
我的也是背插 淘宝上有专门的背插卖的

网友F:
据说需要背屏插上去激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需要背屏插上去激活一下

不需要的 直接用

网友(2015-06-21):
H3-3D+黑狗4   图传信号没问题

网友:
H4-3D是不是就只能用黑狗了。。。

网友:
背插是gopro专利,大疆一开始用的背插可能侵犯专利了,所以改成侧插。可以用淘宝的背插,其实没啥不用

网友G:
黑狗银狗外形完全以一样啊,究竟为什么H4-3D只能用黑狗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黑狗银狗外形完全以一样啊,究竟为什么H4-3D只能用黑狗呢???

重量不一样,发现银狗去掉电池后正好匹配h3-3d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重量不一样,发现银狗去掉电池后正好匹配h3-3d

正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黑狗银狗外形完全以一样啊,究竟为什么H4-3D只能用黑狗呢???

H4-4D是单独针对黑狗4设计的,重量扭矩太专一。
h3-3d更通用些。dji现在h4存货比h3多,h3已经不好买到了

网友I(2015-12-23):
引用 网友E:
我得gopro4(黑)用的就是背插(钓爷送的),挺好的

我的黑狗4用背插图像开始有,飞一会就没有了,能帮忙判断下什么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的黑狗4用背插图像开始有,飞一会就没有了,能帮忙判断下什么问题吗?

先开精灵的电源(搜完星),再打开狗4的电源。

网友:
无间道得很对:1、狗4可以直接用背插,2、先开精灵电源,再开狗4电源,一切OK!

网友:
收撒,到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开精灵的电源(搜完星),再打开狗4的电源。

多谢回复,我试过了,先开naza V2的电源,然后再开gopro4,一开始是有图像的,但2分钟后,图像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