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解,3D机

楼主(2015-01-26):
3D机的机翼没有升力,比如板机,只是起到方向的作用,一样动力要抗风是不是越小越抗风?

网友A:
不是,大的抗风,3D的动力是主要因素,小的机动力不够,逆风飞不动

网友B:
抗风,一般是越大越抗风。板机不可能做很重,都不抗风,此外翼载荷也是决定抗风能力的因素。KT330是体积较大的板机,稍显迟钝,动力足够的话抗风还凑合,吊机跟2216电机级别的EPP舱身机差不多。此外,纠正楼主的认识失误:平板也是要产生升力的,原理与风筝差不多,要不航模怎么飞起来?

网友C:
谁说3D机翼没升力了= =都会有一个迎角的,板机也一样。抗风是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风,一般是越大越抗风。板机不可能做很重,都不抗风,此外翼载荷也是决定抗风能力的因素。KT330是体积较 ...

惭愧啊,谢谢指点,你说和风筝差不多,比喻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3D机翼没升力了= =都会有一个迎角的,板机也一样。抗风是越大越好

谢谢,看来有风一定要大JJ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的抗风,3D的动力是主要因素,小的机动力不够,逆风飞不动

网友:
我开始也认为板机机翼怎么会有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