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拔、低温雪地自驾航拍,电池巡航不行,分钟,风大,稳定性还不错。

楼主(2015-01-26):
海拔2700米左右,温度2度附近。

网友A:
2700还算高海拔???4000以上经常飞的飘过了。风大确实是个要命的问题,在高原上午相对风小一些

网友:
果冻的头晕

网友:
这是哪? 这么漂亮

网友:
这么好的景  就拍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00还算高海拔???4000以上经常飞的飘过了。风大确实是个要命的问题,在高原上午相对风小一些

我的F550,电池只有不到5分钟

网友:
苍茫大地

网友B:
LZ的飞机在打右转向停止的时候也会有些回弹,我的也是,不知道是何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飞机在打右转向停止的时候也会有些回弹,我的也是,不知道是何原因

我认为是风太大,飞控在自稳的时候做的姿态矫正

楼主:
炸鸡修好过后,没风还行,风大就这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