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悬停左右或前后轻微晃动

楼主(2015-01-26):
我的250悬停时时不时会左右或前后轻微晃动(在车库,无风),这个能不能调?烦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什么配置?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飞控,但你这样在无风的情况下不稳定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可以调试好的。

网友:
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
QAV250碳纤机架,银燕1806,银燕12A电调,cc3d,电池 3S2200,5030正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飞控,但你这样在无风的情况下不稳定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可以调试好的。

cc3d,请教大神这个在哪里调请指点,谢谢!

楼主:
0.5~1米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请教大神这个在哪里调请指点,谢谢!

正常1米能稳定  用最新的调参软件 选择和你机型一样的参数套用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机架的震动···桨  电机  的平衡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我的也这样,我离地也就十多厘米,基本贴地,不过我觉得满意

网友B:
我用CC3D 14.10版本 默认QAV250参数 悬停非常稳,其他都按引导调试,没改参数

网友:
或者自动调参,或者手动就调看怎么震动了,如果频率不高,就把p调小10%,如果高频的,就p和d都小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CC3D 14.10版本 默认QAV250参数 悬停非常稳,其他都按引导调试,没改参数

有飘移吗,我是说脱控,或只动油门,在一个20平的空间能稳定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飘移吗,我是说脱控,或只动油门,在一个20平的空间能稳定多久

必须有漂移啊,CC3D又没有定点定高

网友D(2015-04-10):
引用 网友B:
必须有漂移啊,CC3D又没有定点定高

我的一直向左飘,必须右打一点副翼才能悬住,你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直向左飘,必须右打一点副翼才能悬住,你的也是这样吗

我的也是左飘~~~一直手动微调

网友:
认真学习调整P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