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越650配置

楼主(2015-01-26):
请问各位大神
飞越650
乐天40A 或者铂金30A  (乐天多轴专用,响应速度快,)
目前设备挂狗, (云台
续航时间在20分钟以上  配什么动力 和浆
电池 预计使用 3S1万  4S1万

网友A:
朗宇3508 kv580 apc MR1455浆 4s1000mah 乐天铂金都差不多

网友B:
飞越650 v3508 380kv 15折叠浆 6s5000 全挂载 总重2600左右 可以飞30分钟左右 6s10000没有试过 应该可以超过40分钟了  lz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680机架6轴  1255桨 电机3508 用多大KV值的

网友:
低kv。高电压。高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宇3508 kv580 apc MR1455浆 4s1000mah 乐天铂金都差不多

580kv 配14寸桨电机会不会发热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3508 kv580 apc MR1455浆 4s1000mah 乐天铂金都差不多

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650 v3508 380kv 15折叠浆 6s5000 全挂载 总重2600左右 可以飞30分钟左右 6s10000没有试过 应该可以超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