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老控升级2.4G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2015-01-26):
翻出个HITEC 6通的老控,感觉还是挺经典的,想升级成2.4G,有什么可用的2.4G搞频头套装推荐码,飞机控不太熟悉

网友:
海太克的高频头是Futaba类型的接口,如果你的可以接高频头的话可以找下相关类型的接口,具体是那个就靠你需要了。你没给图片,希望你给下有没有高频头插槽。。。

网友A:
如果没有插槽,有PPM输出的话可以用部分外置高频头。另外内置焊接的DIY高频头也有很多中,这类需要拆控,需要确定ppm,地线,电源线。还有一类内置DIY高频头,需要遥控支持特定协议,并且接口是非ppm类的,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二楼说的对,上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插槽,有PPM输出的话可以用部分外置高频头。另外内置焊接的DIY高频头也有很多中,这类需要拆控,需 ...

高频头可以拆的

网上找了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频头可以拆的

网上找了个图

可拆的应该是Futaba的吧,见过一款海泰克的是Futaba的接口。看证明看不出来,要看背面插槽。不过我已经列举了我知道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拆的应该是Futaba的吧,见过一款海泰克的是Futaba的接口。看证明看不出来,要看背面插槽。不过我已经列 ...

谢谢,控的型号是HITEC OPTIC6,应该是和FUTAB高频头规格一样,淘宝上也找到款FRSKY的,写了支持HITEC的,不知道除了FRSKY高频头,还有没有其他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控的型号是HITEC OPTIC6,应该是和FUTAB高频头规格一样,淘宝上也找到款FRSKY的,写了支持HITEC的 ...

有的,很多,可以查看下我之前发的JR接口的高频头,有JR版本的一般都有Futaba的,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选择,比如稳定性,距离,价格,接收多样化等方面选择。天地飞没有JR版本的,我没列举,他有Futaba的。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你动手能力还行,建议你选用飞梦的2.4G升级套件,较经济,效果很好! 我自10年使用至今,从未出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