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亚拓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5-01-26):
亚拓的云台难道只支持亚拓的飞机?
中间是亚拓的云台板,挂在155挂载杆明显的小。。。目前只能这么挂= =
无奈~

亚拓的看见了希望尽早出合适的配件!

网友A:
4个球,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球,不行的吧。

没办法,云台板太小啦

网友:
这样链接不行哦    云台版本来就有减震球了  改下支架吧  支架硬链接

网友:
自己画图设计一个减震板系统吧

网友B:
本来想入亚拓GH云台,后来看一下说明书亚拓GH云台挂载杆间距是109mm,我的的8轴云台挂载杆间距是155mm无法挂。只有等亚拓能否出155挂载杆间距的才能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入亚拓GH云台,后来看一下说明书亚拓GH云台挂载杆间距是109mm,我的的8轴云台挂载杆间距是155mm无法 ...

请教下z15的挂载杆是多少距离

网友:
也不是啥难事,下压减震板画图,然后找个工厂去加工。而且这个件不复杂,一块板料,先光一刀然后反过来锣出减震球孔位,啥的再攻个丝就行了。都不用另外做夹具,所以成本不会很高的

网友C:
5D 雲台板跨距1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5D 雲台板跨距135mm

我的是155的

网友:
能调好了你就是牛人了

网友:
我这有改装套件,全CNC加工,直接将亚拓云台挂DJI机架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35783915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球,不行的吧。

四个球必须可行,不要去相信那些所谓的全黑球抗风、抗震效果最好,亚拓自己都搞不明白,就乱说一通,但凡用脚丫子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
LZ
雙層減震板是不能用的,必

网友:
LZ
雙層減震板是不能用的,只能使用單層
建議使用8黃4黑減震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