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菜鸟,新鲜炸鸡,问个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5-01-26):
陀螺仪 KDS 820
遥控 DEVO 8S.

飞机调试好了,起飞了,然后炸了。。。

一直苦练模拟器,今天出去起飞,发现跟模拟器里面的飞机锁尾不一样。。

情况是这样的:
遥控器有个GEAR开关,1的时候陀螺仪灯亮起,(陀螺仪说明说 灯衡亮的时候,表示处于AVCS模式,不太懂。。)
起飞后,打方向舵后手放开摇杆,遥控器摇杆回中,此时尾巴也跟着回中。

0的时候,起飞时,飞机慢慢右旋,所以只能开着AVCS模式。。。。

请问高手们 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要怎么用设置,才能像模拟器里面那样的锁尾?

楼主:
炸鸡之前是这样的,遥控器上有GEAR拨杆,0的时候,陀螺仪灯灭,起飞飞机慢慢右旋。
1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这样了。。。

楼主:
上天不眷顾新手啊。 飞机掉下来的时候,是一块草地,草高1米以上,非常浓密,飞机掉下来不会有任何事,但是我的飞机掉下来的时候,哪里刚好有一块被人烧了,直接掉地上了,我靠,太倒霉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说明太模糊,估计是设置了非锁尾

网友:
为什么我的kds820会有点自璇,怎么调感度都不行

网友:
估计你模拟器里设置跟真机反了

网友:
说的 我有点晕

楼主:
重新补充了下,你看是什么原因? 我在模拟器练习的时候,里面的飞机锁尾不是这样的。。,遥控器摇杆回正的时候,飞机飞行时尾巴是不回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补充了下,你看是什么原因? 我在模拟器练习的时候,里面的飞机锁尾不是这样的。。,遥控器 ...

你得先给大家说明白,尾巴回中,尾巴回正是什么意思,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回正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方向打左打右,尾巴就动,不打就不动,是不动的意思吗?

网友:
说的很乱,怎么明白?

网友:
AVCS才是锁尾模式。要不直机是不锁尾的,就是尾巴可能自己转。

网友B:
你说的是方向摇杆回中了尾巴螺距跟着动是不是啊        你的陀螺我没用过   K8我当初也遇到这问题了  反正我没搞定   后来换的正版蓝色VBAR     啥问题也没遇到过    我也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给大家说明白,尾巴回中,尾巴回正是什么意思,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回正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 ...

就是往左打,尾巴往左,此时新手练习悬停的时候一般习惯,会把遥控器摇杆回中,此时尾巴又回中了。。。
我练模拟器和看别人飞,不是这样的,他们往左打,飞机尾巴往左,此时遥控器摇杆回中,尾巴不会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方向摇杆回中了尾巴螺距跟着动是不是啊        你的陀螺我没用过   K8我当初也遇到这问题了  反正 ...

不会吧,我可不想换陀螺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炸鸡之前是这样的,遥控器上有GEAR拨杆,0的时候,陀螺仪灯灭,起飞飞机慢慢右旋。
1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这 ...

小问题啦,尾巴会回中的模式在正常飞行时是不能用的,起飞时右旋的话应该是你的陀螺仪设置反向了,在控的第四通道设置反过来就好

网友C:
第三通道,也就是油门通道千万别动,不然会死得很难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往左打,尾巴往左,此时新手练习悬停的时候一般习惯,会把遥控器摇杆回中,此时尾巴又回中了。。。
...

往左打,尾巴往右才对呀,摇杆会中,尾巴停住就对了,你这全乱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左打,尾巴往右才对呀,摇杆会中,尾巴停住就对了,你这全乱了呀

弱弱的问一下,对尾的情况下,往左打,尾巴往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通道,也就是油门通道千万别动,不然会死得很难看

等修好了,试试,太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问题啦,尾巴会回中的模式在正常飞行时是不能用的,起飞时右旋的话应该是你的陀螺仪设置反向了,在控的 ...

我靠,不知道什么时候,手贱,把方向舵逆转了,难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问题啦,尾巴会回中的模式在正常飞行时是不能用的,起飞时右旋的话应该是你的陀螺仪设置反向了,在控的 ...

弱弱的问一下,对尾的情况下,往左打,尾巴往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对尾的情况下,往左打,尾巴往右?

是的,和模拟器一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和模拟器一样就OK了

那我遥控器里面的逆转设置没错了。。
那是不是弄陀螺仪上的逆转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遥控器里面的逆转设置没错了。。
那是不是弄陀螺仪上的逆转开关?

对啊,陀螺仪上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对尾的情况下,往左打,尾巴往右?

方向看的是头不是尾!开车你看头还是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对尾的情况下,往左打,尾巴往右?

对呀,如果飞机前进,打左方向飞机往左转弯,当然尾巴要往右了
倒飞的时候方向往左打,尾巴是往左转的

网友:
陀螺仪和尾舵机还有设置什么的都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你就飞,必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