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APP闪退 有相同的伙伴吗

楼主(2015-01-26):
我用的iphone 5(没有越狱)控制精灵2 vision 一开APP调节
云台
俯仰就闪退 有相同的小伙伴吗

网友A:
恩 IOS都是闪退呢 改用下安卓的吧 目前貌似只能这样了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以前不会,非常稳定,最近才出现的,不过我最近主要练手,有时候也不开了,太费电

网友B:
我是美版4s

网友C:
我原来也稳定,最近也有此问题.

楼主:
一调节云台就闪退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尤其是在设置航程的时候,后来升级到ios8就好了,之前是ios6

楼主:
iphone6 好像也一样

网友E:
是的 最近总是闪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