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老哥看看这个电机可以加变频器么

楼主(2015-01-26):
如题所示 请指导!

网友:
鍙互鐨勶紒

网友A:
可以呀,两极三相。可以用三相380输出的,星接。要是三相220输出的变频器要改成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两极三相。可以用三相380输出的,星接。要是三相220输出的变频器要改成角接。

老哥 我明天把那个磨刀机拆了你帮我看看 !

网友:
可以用变频器驱动。但是我估计你自己改不了电机的接线。这么小的电机也没什么用处。

网友(2015-03-28):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300+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目前有20台。

网友:
把电机拆开,找到三相绕组的星接点,拆开。绕组首尾相连接,改成三角形接法,上220V变频器即可。

网友: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300+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目前有20台。 数控车床上用的。 QQ47486279

网友(2019-03-17):
从标牌没标注看,不一定能接成三角形,需要改线你不一定能改。

网友B:
必须能加

网友:
这小电机改造没必要,买二手四级1400转370W以上的,也不贵并且方便改成角接、配变频,可实现无级调速,正反转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