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机架,关键字:折叠,扎实,异形,轻

楼主(2015-01-26):
准备FPV了.机架选不好了...
现在用的是木制昆塔480机架
刚买了2814电机,准备4s配10寸桨
有bgc的2轴无刷云台.
比较喜欢异形机架,但是又不喜欢H4
某宝目前看上的是蝴蝶机架和那个skyman的x8(装x4)
蝴蝶赶紧重量能接受,300多克.skymax的好像就有8-900g
蝴蝶机架好像要挂挂云台又要专用的那个云台....特别纠结.....
请推荐一个可以上10-12寸桨,可以折叠的,可以上云台的架子,重量不超过500,价格最好1000内

网友:
二手版块不少吧

网友A:
这样的行不行,做的有点不好看,前面再窄3-4厘米就好了,而且云台相机全上后,偏沉严重,用3S5200的电池,差点就调不过来重心了,电池只有三分之一绑在中心板下面,四轴的轴距是600,电机要是用3508,就上12-13的桨,我现在用的2216,上的1147桨,加5200 3S电池,两轴云台和狗3总重1900克

视频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行不行,做的有点不好看,前面再窄3-4厘米就好了,而且云台相机全上后,偏沉严重,用3S5200的电池,差点就 ...

这个架子叫什么名字?

网友:
自己做的,还没想过要起名

网友B:
目前的异形只有TBS discovery ,其他的,你买了都后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的异形只有TBS discovery ,其他的,你买了都后悔。

挺不错的,可以把图纸发给我吗,最近在画机架,参考下
1450988196@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的异形只有TBS discovery ,其他的,你买了都后悔。

这....不是折叠的,f450类似的机臂...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可以把图纸发给我吗,最近在画机架,参考下

论坛上就有,你搜黑羊机架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