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黑狗4的问题

楼主(2015-01-26):
    各位大大·本人入手了一枚黑狗4,经历过两次撞机,外观上看没什么大问题··可就是在拍完视频时有时候要卡死机,而且拷素材的时候·有几段素材只有2K ,没录进去··求教啊··

网友A:
卡坏了吧? 买的假货? tb上除了旗舰店就没真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坏了吧? 买的假货? tb上除了旗舰店就没真的. ..

不是假货把,等于我一共录四块电池,卡没动,第一块电池和第四块电池的都录下来了,中间两段只有2K

网友A:
我发觉我的狗4挑电池. 原厂的用quikcapture按2秒以上可以进自动连拍模式. 副厂的电池就不行. 不管按多久开机直接录像, 不能连拍. ..  机器百分百正品, harvey norman买的. 也许你的也是类似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觉我的狗4挑电池. 原厂的用quikcapture按2秒以上可以进自动连拍模式. 副厂的电池就不行. 不管按多久开 ...

我只用原版带的那块电池··一直没换过·就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