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kt板机用不用做右拉

楼主(2015-01-26):
我飞kt机以前没有设过右拉角,左副翼都要抬高才能直线飞。关于3d kt板机是不是也要弄个右拉角更好

网友A:
下拉,右拉都不需要,不能飞直线可能主翼与尾翼不在一个水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右拉都不需要,不能飞直线可能主翼与尾翼不在一个水平上

我以前买的亚博特的水星机,不抬点副翼,就侧翻。自己的做工肯定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买的亚博特的水星机,不抬点副翼,就侧翻。自己的做工肯定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

反扭

网友:
3D机板机都不用  其实小一点的模型都不需要  现在的模型带电机安装架的都是正向安装  不需要角度

网友:
这个还不好说,我的70E轻木机,专门还咨询了厂家,为何只设右拉没有下拉,厂家回答就是这么设计的,飞起来也确实没啥问题。估计小3D机至少也要设点右拉吧?好飞些。

网友B:
根本不用,包括那种板仓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包括那种板仓身机

那请问侧滚怎么解决呀!?总不能一直抬着副翼飞呀!

网友:
3D别右拉,不然倒飞怎么办。。。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不设上下左右拉,正中安装电机是必须的,而且也必须适应反扭,可以把副翼微调稍向右打一点能平飞就行。

网友:
学习学习,长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侧滚怎么解决呀!?总不能一直抬着副翼飞呀!

什么是侧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侧滚?

横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横滚

横滚不是一直圢着逼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滚不是一直圢着逼翼么?

不抬副翼就会慢慢横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抬副翼就会慢慢横滚了!

只能让他滚了,及时修正一下就好了,你试试桨小一点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不用  KT机在直角接缝处加几个三角架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个人感觉,3A、3D、3P,机型之间关于拉力线的问题还是有区别的吧,楼下来个总结好不?

网友C(2015-05-14):
此贴必须顶,拿分走人

网友D:
KT机就不用设 !!!! 15E以上的象真3D机,比如天翼15E以上,or轻木机 ,都只设有 右拉,这是正厂家的 技术回复, 比如 15E,就只有右拉2.5度 !!!!!30E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