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正常是这样么?

楼主(2015-01-26):
飞机刚买就炸机云台就出问题了- -  兴奋的已经忘记云台正常是什么样了 记得应该是水平的才对
去返厂维修竟然要900多元...觉得其他没问题就想修修俯仰 说是224
修回来觉得变化好像也不大 俯仰角度不到90 开机自检后还是明显低头

网友:
感觉歪了。。。

楼主:
不说歪不歪...只修的俯仰  就是说正常的相机就是低头的还是正视的?

网友:
个控可以调节的

网友:
我的开机是垂直向下。

网友:
调参里面有限位,调一下,就好了
正常应该是平视

网友A:
应该可以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调节的

怎么调节啊?软件么

网友:
一定是坏了 寄给我吧   邮费到付  不用谢

网友B:
遥控器后面有波杆可以调俯仰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后面有波杆可以调俯仰角

知道拨杆可以调  说的是初始状态

网友C:
初始状态都是要看拨杆位置的,不会是默认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始状态都是要看拨杆位置的,不会是默认平衡的

准确说应该是拨轮 但是不动的话总是回中啊 怎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新云台固件就是开机45度向下的

...原来是这样  俯仰角度能有多少?

网友:
自检后是要向前45度的

网友:
因为DJI帮你升级了云台固件,上一版的固件开机自检后镜头垂直朝下,新版固件开机后是45°俯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