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飞越650最长续航动力搭配

楼主(2015-01-26):
机架四轴飞越650,铂金30A,零度s4飞控,什么配置能达到最大续航,40分钟,不挂相机

朗宇3508  低KV 14寸   6S 5000电池,怎么样?  还是用4110电机,

再次谢过了

网友A:
3508电机就行,轻,是关键,只要控制好重量,就能达到。

网友B:
我的配置的4110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8电机就行,轻,是关键,只要控制好重量,就能达到。

用多少KV,几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的4110的电机

用多少KV,几寸桨,续航多久

网友:
看下我的H4-680帖子

网友C:
我的是3508 380KV  1555桨

网友D:
6s 10000电池,380kv,应该100%超过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8电机就行,轻,是关键,只要控制好重量,就能达到。

就挂云台狗用, 380KV 配14寸合适,还是580KV配14寸合适,续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 10000电池,380kv,应该100%超过40分钟

就挂云台狗用, 380KV 配14寸合适,还是580KV配14寸合适,续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3508 380KV  1555桨

就挂云台狗用, 380KV 配14寸合适,还是580KV配14寸合适,不太想用15寸炭桨,感觉炭桨振动大续航久

网友E:
我的飞越650 v3508 380kv 15折叠浆 6s5000 全挂载 总重2600左右 可以飞30分钟左右 6s10000没有试过 应该可以超过40分钟了  lz可以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越650 v3508 380kv 15折叠浆 6s5000 全挂载 总重2600左右 可以飞30分钟左右 6s10000没有试过 应该可 ...

谢了,用的什么图传,我用过创新科的600mw和2w,索尼微单,五十米画面就忽闪忽闪了,可恶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用的什么图传,我用过创新科的600mw和2w,索尼微单,五十米画面就忽闪忽闪了,可恶心

那么近的距离 肯定什么地方没有搞好 我用的博通5.8g 600mw 都飞的近 在控的失控范围内 没有见无信号 不过有时候会闪

网友:
40分钟需要电池占机子一半重量,我在那网站算的,四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多少KV,几寸桨,续航多久

KV400、1555桨、续航时间2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