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heli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26):
卖掉了250小机,回头折腾450L,装了PX4,更新了直升机固件,初步设置完以后问题就来了,为啥推集体螺距的时候,
舵机
动作很平滑,但是打副翼或者升降舵机就一愣一愣的?就是一节一节的移动。

网友A:
楼主迅速,上了Pixhawk了??
你当前模式是什么模式,是Stable还是Acro ??

网友B:
顶是必须的

网友C(2015-04-08):
我只想問樓主怎麼刷新固件的?
我連USB驅動都不知道裝好了沒,PX4驅動在C盤是有目錄了,可是在設備管理器卻沒有。
PX4FLOW 要接上 pixhawk 或者PX4FMU 才能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