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该飞哪种背推固定翼入门好?

楼主(2015-01-26):
淘宝看了冲浪者,1.4米,不知道适合新手不?

网友A:
飘飘,耐炸,成本低

网友B:
有人带就行!否则建议练好模拟器再飞好小子.

网友:
KT板F22 炸了也不心疼,空机很便宜的20块一架

网友:
纸飞机也可以,这款冲浪者也可以,有人带飞什么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飘,耐炸,成本低

你好,我一直没搞清楚飘飘机指的是哪种飞机,翼龙算飘飘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带就行!否则建议练好模拟器再飞好小子.

没有人带,一个人飞,2年四轴经验,很多年直机经验只会lama和小四通。。。

网友:
这个飞机很好飞,把重心找好,机翼固定牢固,不能晃动,检查个舵面是否运行正常,最好找个老手帮你看看再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带,一个人飞,2年四轴经验,很多年直机经验只会lama和小四通。。。

这种底子很快上手,也是要带个几回,
航线路径,补舵,油门其实有差距的。
什么飞机都可以。

网友:
很多年直机经验?那直接雷电F3A起步吧

网友C:
推荐F22板机,FT的KT机,冲浪者,好小子,不推荐塞斯纳等····感觉塞斯纳不适合入门·····以上推荐都是比较容易炸鸡后修复(而且修完不丑····)且炸鸡代价低廉···········

网友:
过来人都知道好小子.建议用四舵机带起落架滑跑起飞着路的.

不建议手抛起飞的.

网友D:
我是练了模拟器后直接上的冲浪者,首飞即爽飞,没有人带,建议入手,关键要下功夫练习模拟,才能降低“撞地球”的几率。

网友:
完全不建议入门飞su27f22那样的板机,虽然炸鸡成本低,但是练技术是浪费时间,飞的还没炸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练了模拟器后直接上的冲浪者,首飞即爽飞,没有人带,建议入手,关键要下功夫练习模拟,才能降低“撞地 ...

练模拟器有什么推荐没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推荐F22板机,FT的KT机,冲浪者,好小子,不推荐塞斯纳等····感觉塞斯纳不适合入门·····以上推荐 ...

F22属于高速飞机,KT板F22也属于高速模型,凡是高速,都不适合初学者。见过有很高悟性的爱好者,用高速模型入门的,炸机不多,很钦佩,但不宜模仿!不宜模仿!炸机总是事故,事故还是越少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F22属于高速飞机,KT板F22也属于高速模型,凡是高速,都不适合初学者。见过有很高悟性的爱好者,用高速模 ...

我咋觉得F22超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练模拟器有什么推荐没啊

我的凤凰5.0
别的也有,没用过,百度一搜一大把

网友G:
我是好小子,塞斯纳(敏定)都买了,感觉入门还是好小子更合适些,主要是比较好修。但是好小子千万别地面滑跑,根本就不直,特别费劲。只要手抛起飞就OK,甚至都不用方向舵这个通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F22属于高速飞机,KT板F22也属于高速模型,凡是高速,都不适合初学者。见过有很高悟性的爱好者,用高速模 ...

我就是ktf22入手的,飞起来就成功了,不过不建议新手入,毕竟天赋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凤凰5.0
别的也有,没用过,百度一搜一大把

玩固定翼模拟器是否还需要购买一个遥控器啊

楼主:
好小子和翼龙我看着觉得太简陋了,橡皮筋固定感觉不靠谱
我自己在淘宝看了一些:
1,后推之星
2,漂流者
3,冲浪者
4,FPV航拍机EPO超慢速入门机休闲机滑翔机(这个外观和冲浪者差不多,翼展1米)

网友:
还是先飞好小子吧,好飞的同时容易增长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好小子,塞斯纳(敏定)都买了,感觉入门还是好小子更合适些,主要是比较好修。但是好小子千万别地面滑 ...

滑跑起飞是基础啊

网友:
先模拟不急上真机,冲浪者挺好飞,不练模拟照炸不误

网友:
我是直接入z84飞翼。感觉简单。

网友:
好小子,之后冲浪者或者塞斯纳,玩固定翼的没玩过塞斯纳的估计不多

网友:
好小子处外场带个大瓶502,只要电池够,可以说随便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