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9443和9450螺旋桨很难区分,能混用吗?

楼主(2015-01-26):
如题,从来没在意还有这个区分了,不知道混用有什么关系不

网友A:
桨上面有写 .9443 ,  9450  白色小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上面有写 .9443 ,  9450  白色小字....

好吧,回头看看去

网友B:
可以混用的,现在9443桨停产了,一般的都在卖9450了,而且9450桨更有力道。。但果冻稍明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混用的,现在9443桨停产了,一般的都在卖9450了,而且9450桨更有力道。。但果冻稍明显点。

谢谢耐心解答

网友C:
不同螺距的桨混用???
4楼不要误导哦!混用死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同螺距的桨混用???
4楼不要误导哦!混用死定了!

理论上是能用的,浆效率不同的时候。通过飞控可以补偿效率底的桨叶电机转的更快些,所以表面上是能飞,确实只是能飞而已,性能相比之下肯定有不同,只是这个差别要看你怎么飞。

网友:
应该不能混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能用的,浆效率不同的时候。通过飞控可以补偿效率底的桨叶电机转的更快些,所以表面上是能飞,确 ...

理论上只是能飞起来,能飞起来和能飞行区别还是很大的。飞控是通过飞行姿态数据给出各轴舵量,再根据反馈的姿态修正舵量的大小。当使用不同的螺旋桨以后,飞控按照原来预设的参数修正姿态时候,无法保持姿态稳定,飞控判断为错误值,然后重新修正。
当错误参数过多,超过飞控运算极限的时候,飞控死机,大家就可以看到喜闻乐见的炸鸡了。
这就是装机时飞控要做减震,螺旋桨要做动平衡的原因,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向飞控输入“错误参数”。
使用不同螺距的桨就好像一只脚穿高跟鞋,一只脚穿运动鞋。

网友:
除了看桨编好,还有更简单方法,9443桨软,9450桨硬,轻轻掰一下就分辨出来了。

网友:
理论上`能,但是你有部分电机会很吃力...想尝试炸鸡就混用吧....

网友(2015-03-13):
混用了半个月才发现一对是9443一对是9450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能用的,浆效率不同的时候。通过飞控可以补偿效率底的桨叶电机转的更快些,所以表面上是能飞,确 ...

正解~
飞控是可以补偿不同桨叶(包含电机)转速或者拉力的区别带来的姿态问题的,
多轴本来在空中做动作就是靠飞控调整各个轴上电机转速的,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