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带线飞行 多旋翼 的方案 高手们 进来看看 可行不

楼主(2015-01-26):
刚刚看到一位坛友  实践了带线飞行的 方案      高度有些低      我前一阵子也在研究        刚刚装机  还没有实践
我的目标是  100米到200米
我的方案是      用高压供电    200V  到500V   交流    交流电    线损比较小     这样就可以用    非常细的线   供电    100米线  也不重   可以飞很高
机身上 放 轻量化  开关电源   降压到 20V  左右   功率 200W     开关电源 很轻  比同功率的电池轻多了
机身上带一块足够降落的小电池 备用
因为有  GPS     不会飘太远
高手们 说说 可行不可行

网友:
电力方面的思路还行,不过变压器的干扰还不确定。

问题主要在于线太长了风阻很大,如果有横风吹过来,怕飞机摇摆会比较厉害。不过200高飘个几米看不出来倒是。

可以试试。

网友A:
高压传输是不错、不过在传输过程中你还要绝缘
传输到另一边你还要降压、稳压、才能用
还有你这个四轴必须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载重能力才行
还有电线100来米知道有多重吗(如果你拉过电缆就懂了)

网友:
值得试哦。。

网友B:
某宝上有dc-dc降压模块 100V - 12V 20A,体积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传输是不错、不过在传输过程中你还要绝缘
传输到另一边你还要降压、稳压、才能用
还有你这个四轴必须 ...

谢谢关注    220V   1000W   用  一个平方    200W 也就  0.2平方   如果电压 400V   0.1平方就够了  那么细 的线   不会很重的    肯定比同功率的电池轻            风阻 也不会很大
    你看 那些用 多旋翼  高空架线的  那么长的绳子 都能挂住  这点电线 肯定没有问题的    就是怕 我变成     富兰克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有dc-dc降压模块 100V - 12V 20A,体积很小。

谢谢关注   开关电源 不是问题了   哈哈哈     就是怕 我变成     富兰克林

网友C:
我认为电压高了,飞断线出事就不好了,还是36V以下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电压高了,飞断线出事就不好了,还是36V以下好些吧。

哈哈哈   被你 戳中了    这就是 我一直没有实践的原因     我觉得要先做好 地面的工作   要加入  电流传感器     电流 不正常 立即断电   多旋翼上要放小容量电池   够降落就行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C:
你在实验中220v起码要安个漏电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实验中220v起码要安个漏电保护器

飞 那么高  也不会是在室内      哪来的 220V啊   呵呵   估计要用  逆变器从 12V升上来  逆变器  内部电路  可以改改  监测一下功率  如果有异常马上断电  也可以自动调节电流   就像 LED电源 那样  做成 恒流源  电压跟随

网友D:
不是很大功率的东西, 直流电搬个电源或汽车电源还是容易点。。
野外接电也挺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220V   1000W   用  一个平方    200W 也就  0.2平方   如果电压 400V   0.1平方就够了   ...

还有就是你怎么让变压器的电与电池的电并联
长时间飞行这样不怕充爆电池
1平方的线是不重、但是你用两条1平方的
还有就是100m或者200m那就是200m和400m了
一卷1平方的铜线多重、还有就是你用硅胶线18号的就是0.8平方
你得用两条线吧、那又是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怎么让变压器的电与电池的电并联
长时间飞行这样不怕充爆电池
1平方的线是不重、但是你用两 ...

电池和电源切换 很容易 只要电源电压不高于电池的极限 就可以了  比如  6S  电池  电源就用 24V   永远不会充坏电池的
你看错了  我说的是  0.1平方  就是  0.1毫米的线   很细的   也非常的轻   220V   0.1平方是  100瓦     加高电压  可以做到 400V   200瓦  带动小飞机 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大功率的东西, 直流电搬个电源或汽车电源还是容易点。。
野外接电也挺麻烦的。。。

谢谢关注   只是 想法  有线飞行  实际应用的意义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和电源切换 很容易 只要电源电压不高于电池的极限 就可以了  比如  6S  电池  电源就用 24V   永远不 ...

那你就试试看吧、用一个12V的开关电源去充一个3S
连续充那么10来个小时再说
1mm的线两条是2mm你就不怕起风的时候突然拉断了
还有断的线掉下来、220v 的电压

我一直关注着、等你做个出来试试看
做这个的时候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

网友E:
飞机上拖根电线飞,安全吗?真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续航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试试看吧、用一个12V的开关电源去充一个3S
连续充那么10来个小时再说
1mm的线两条是2mm你就不怕 ...

加个继电器   或加个大功率场效应管   电池的切换 是 小问题拉 不用研究了   电线只是 供电 又不 拉扯飞机  结实不结实 都没事  我只是 提出方案  大家去完善  就好像  那些开源飞控  不也是大家添砖加瓦成了现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上拖根电线飞,安全吗?真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续航时间吗?

谢谢关注   某些场合 也许 需要   比如 救援现场     航拍足球赛   航拍演唱会  需要长时间 高空监控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去开发它的实用价值,我总认为交管用得到,尤其春运期间。。。

谢谢关注   某些场合 也许 需要   比如 救援现场     航拍足球赛   航拍演唱会  需要长时间 高空监控   等等

网友:
感觉不实用,高压线在天上飞,用电的还是个割草机,不科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某些场合 也许 需要   比如 救援现场     航拍足球赛   航拍演唱会  需要长时间 高空监控   ...

呵呵。。。。。。是有些道理。

网友F:
问题是这跟放风筝有啥区别……

网友G:
国内已经有相关成熟的无人机系统了,是安尔康姆的MD4-1000系留四旋翼系统
http://v.qq.com/page/e/1/q/e0135kn051q.html

网友H:
这种叫系留,挺有用的我也很关注。但是lz为什么不在地面就降压整流然后把电送上去呢?搞系留的意义就在于长航时,做监测。军方已经有使用这个方案的了,车载系留无人机,车子开到哪里,无人机随时可以升高100-200米进行高空侦察,完了之后降落立马走。战场生存能力强,机动方便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220V   1000W   用  一个平方    200W 也就  0.2平方   如果电压 400V   0.1平方就够了   ...

你忘了电线上还有绝缘皮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继电器   或加个大功率场效应管   电池的切换 是 小问题拉 不用研究了   电线只是 供电 又不 拉扯飞 ...

那就等你做出样机试试看、关注中

网友J:
看过一个德国的无人机也是这种,电压好像200v左右,他用的高压电机,不用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这跟放风筝有啥区别……

这个 没风 也可以飞  风筝 不能带摄像头  呵呵呵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内已经有相关成熟的无人机系统了,是安尔康姆的MD4-1000系留四旋翼系统
http://v.qq.com/page/e/1/q/e01 ...

谢谢提醒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叫系留,挺有用的我也很关注。但是lz为什么不在地面就降压整流然后把电送上去呢?搞系留的意义就在于长 ...

电压低了 电流大  电线就要很粗   太重了  风阻也大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忘了电线上还有绝缘皮重量

漆包线  的绝缘  都能上  1000V   绝缘层不会太重的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过一个德国的无人机也是这种,电压好像200v左右,他用的高压电机,不用降压

我的想法 被 德国人偷去了  哈哈哈哈  开玩笑的   懂一点电子的 都知道 功率不变的情况下 想要用  很细的电线 只有 提高电压 和用交流电传输  最好频率也升高  这样 线损会最小   谢谢关注

网友:
关注 对于植保来说 很实用 不止定桩监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低了 电流大  电线就要很粗   太重了  风阻也大  谢谢关注

我昨天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看机载变压重还是线重,我们手里有一个航空线材,一个舵机线那么细的,强度可以把人勒死。手完全扯不断,还有耐500度高温的特种线。我们也在搞这方面研究,在找这个平衡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漆包线  的绝缘  都能上  1000V   绝缘层不会太重的   谢谢关注

漆包线,硬得一逼,反复绕几次就断

网友K:
感觉不太可行,放风筝的时候,风一吹线,都感觉有很大的拉力,更别说电线本线的重量了。

网友L:
你好,飞行器峰值功率就算300w,你可以淘宝搜搜300w的开关电源。我认为直接带12号线,用电调最高电压供电

网友M:
楼主的是想实现长时间飞行吧,想法是好了  但是不太现实   100到200米  你可知道线有多重吗?能飞起来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不太可行,放风筝的时候,风一吹线,都感觉有很大的拉力,更别说电线本线的重量了。

这个线是供电用的  是 松的不会拉紧  飞行器自己会控制高度和位置   不会拉断的     用好一些的飞控   GPS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飞行器峰值功率就算300w,你可以淘宝搜搜300w的开关电源。我认为直接带12号线,用电调最高电压供电

开关电源  用 电脑上用的就可以   300W  去掉外壳  非常的轻   比电池 轻很多    因为是 高压供电   电线可以用非常细的   很多人不是电工  不理解   如果 能升压到 一千伏   可以用 头发丝那么细的线  供电  300W  200米  没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是想实现长时间飞行吧,想法是好了  但是不太现实   100到200米  你可知道线有多重吗?能飞起来就很 ...

呵呵   多重     我用  高压供电   就是为了让线  轻一些    头发丝那么细的线   500米   非常的轻   高压的时候  电流非常的小   可以用很细的线    如果能上 1000V  电压  300W 功率   电流 刚刚 0.3A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  用 电脑上用的就可以   300W  去掉外壳  非常的轻   比电池 轻很多    因为是 高压供电   电线 ...

好吧,听起来挺有道理,其实你用220v,就可以非常细的线了,只是如果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