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冲浪者航拍,欢迎吐槽,以利改良。

楼主(2015-01-26):
      第二次航拍,时间距离第一次航拍仅一天。哈哈。效果如何?头晕不?用非最新一代山狗拍的。

%5Bmedia=x,500,375%5D

网友A:
最后差1米阿,降落变成坠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差1米阿,降落变成坠毁了,

虽然是意外,不过,刚好掉草堆,山狗没卡到位,松了掉出来了。是山狗翻了个跟斗。

网友B:
给个建议,最好调整一下山狗的拍摄角度或者是把山狗垫高一点,这样录像的时候就不会再看到机头,以后再用到这些素材的时候会好一些。如果喜欢有一个机头留在图面里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个建议,最好调整一下山狗的拍摄角度或者是把山狗垫高一点,这样录像的时候就不会再看到机头,以后再用到 ...

各人习好,我还觉得看到机头,感觉越真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人习好,我还觉得看到机头,感觉越真实

呵呵,有机头,我可以接受!可楼主这个哪像个机头啊?

网友:
一个头好看么?、我的两个头才好看。。信不信由你喔

网友D:
飞了好久,楼主是用的小桨,还是加高电机座用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了好久,楼主是用的小桨,还是加高电机座用大桨?

7.5寸桨,加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