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温度多少合适呢?

楼主(2015-01-26):
如题 小弟刚开始焊接 还不懂

网友A:
这个 不好  说  要看 你要焊接的东西 而定    焊接的焊点的所在位置  不同 温度也要不同    比如 电调    焊接  舵机线  芯片等 220度就够了     焊接电源线和电机线那种粗线最少要 350度     想拆掉 场效应管  要400度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买电烙铁人时候挺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好  说  要看 你要焊接的东西 而定    焊接的焊点的所在位置  不同 温度也要不同    比如 电调  ...

谢谢 回答的真是详细啊 还有好多是事要请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答的真是详细啊 还有好多是事要请教呢

不客气 都是  新手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好  说  要看 你要焊接的东西 而定    焊接的焊点的所在位置  不同 温度也要不同    比如 电调  ...

请问要拆掉电调上面的香蕉头,感觉要400度,这会烧坏电调么?谢谢

网友:
烙铁温度不好说的,焊锡分有铅、无铅和高温焊锡,熔点从一百八十多到三百多的都有。焊接时被焊接的东西散热快慢也不一样。。。。

网友:
焊锡的优劣,熔化温度的不同,焊点大小不同,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用不同功率的电烙铁,才能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2015-04-11):
场效应管  是什么?新手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