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像真F22为什么飞不起来

楼主(2015-01-26):
KT板像真F22 翼展70  朗宇X2212 KV2450
仿APC   6X4桨
好盈 50A电调
格氏3S 11.1V 2200MAH 25C
全重805克
3个9G舵机
   没装起落架,手抛三次都失败 小炸了下机头 现在修补完毕,打算装个起落架,全动加联动平尾 ,开了副翼 。我想问下这个配置可以吗? 电调电机和桨的搭配是否合理, 装了起来架后会不会超重 !还请各位老鸟指点一下 这个配置大概速度能达到多少?谢谢了!

网友:
求图片,再解答

网友A:
先上图吧,我做的务虚歼十还得配2216kv2400了,动力大会好飞,这是肯定了。上了图拍详细点才能分析出原因

网友:
这个配置到还可以   仔细研究看是否因为重心问题导致

楼主:
就这架 涂装随便搞了点 重心在什么位置呢!

楼主:
之前不会发图片,老是提示图片大了,今天特意学习下,图片补上

楼主:
图片已发 有人说这么搞KV配5寸桨就可以了,不然全油时间长不放心 不知5X5桨有多大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图吧,我做的务虚歼十还得配2216kv2400了,动力大会好飞,这是肯定了。上了图拍详细点才能分析出原因

以上图,还请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图,还请解答下,谢谢了!

怎么不见你开最后的升降舵了?没见有舵角,麻烦再上一张机腹的图,重心一般都在副翼前/3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见你开最后的升降舵了?没见有舵角,麻烦再上一张机腹的图,重心一般都在副翼前/3处

升降舵开了的,全动加联动的,只控制升降,用碳纤管两边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降舵开了的,全动加联动的,只控制升降,用碳纤管两边连接在一起的

升降单独,不要和副翼联动。再检查后起落架是否太靠后了,太靠后也会造成拉不起来。不装电池机子应该前轮不挨地,装上电池前轮着地。再好好确认重心位置。动力够的话,一般就这么多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单独,不要和副翼联动。再检查后起落架是否太靠后了,太靠后也会造成拉不起来。不装电池机子应该前轮 ...

嗯,好的谢谢  还没装起落架 现在全重805克 装了起落架超过850克了吧!

网友:
重心可能靠前了

网友B:
扔的时候,机头略微向上点,必须用很大力,要达到一定初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的时候,机头略微向上点,必须用很大力,要达到一定初速才行。

现在装了起落架,整机油900克  改天在飞下试试,太重了!

网友C:
这个配置没有问题,看看重心位置,我有这个图纸,重心在机翼前缘往后7cm处,起飞时注意手抛迎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没有问题,看看重心位置,我有这个图纸,重心在机翼前缘往后7cm处,起飞时注意手抛迎角。

好的 谢谢,用5X5桨推力够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用5X5桨推力够吗

动力有点不足,图纸推荐配置6寸(速度型),7寸(特技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有点不足,图纸推荐配置6寸(速度型),7寸(特技型)

高KV我听说6X4容易烧设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KV我听说6X4容易烧设备啊!

每个kv值都有一个最适桨,2200kv最佳搭配是6寸

网友D:
找到问题了飞的时候千万记得调小舵量,切记!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问题了飞的时候千万记得调小舵量,切记!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

这机很不好飞,连着费了3个桨,飞是飞起来了  最后还是逃不脱炸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很不好飞,连着费了3个桨,飞是飞起来了  最后还是逃不脱炸机啊

调好了很好飞,我入魔第二架飞机就这个,飞了好多个起落,最后才作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