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险,用APM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5-01-26):
设置好了D10的失控返航,管控提示RTL 以为成功了。

就在地面上又解锁试了一下。。结果 5通道PWM值1900 但还是提示自稳 然后一会就自动上锁了。。根本没有RTL

一身冷汗。。如果真的拿到外场去测试。。直接没动力炸的节奏

提醒身边的朋友。。如果你关控提示RTL 不一定真的成功了。。你解锁在试试 。。。

反正我的上锁时关控提示RTL。。解锁后关控就没用 。。依然自稳然后加锁炸鸡。。

现在正在排查哪里的毛病。。感觉很悬

网友:
很有用,谢谢了。

网友:
RTL不是这么实验的,还好没真成功,不然就一飞冲天。
你大概还没gps lock.
官网再去逛逛吧。

网友:
因为你是靠切RTL飞行模式来实现的关控反航(飞控触发的才叫失控)

而APM的RTL模式 必须是在GPS处于3Dfix的情况下 才能正常切换。

所以你想试 就等GPS锁定高。解锁  然后 把飞机移动个2三米。 在关控(注意关控后飞机会上升到预定高度,如果你飞机在地面上,关控后飞机会全速上升,要注意安全)

网友:
建议楼主多潜水

网友:
解锁不起飞,飞控当然会重新上锁。再说了,飞机本来就在家,你让它往哪里回家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还有别用5通道的信号失控返航

官方推荐方式是 关闭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功能 让接收机在丢失信号后 不向飞控发送任何脉冲信号 然后在飞控中设置Failsafe为RTL

这样 当失控时 接收机就会停止向飞控发送PWM或者PPM脉冲 当飞控检测到脉冲消失时 就会自动进入预先设置好的Failsafe模式 不要在接收机的5通道上设置失控保护切RTL模式 这个不好 官方英文站也不推荐 首选是我推荐的方法 次选是3通道失控保护 油门降到950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别用5通道的信号失控返航

官方推荐方式是 关闭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功能 让接收机在丢失信号后 不向飞控 ...

D10只有使用接收机失控保护,APM自身的保护用不了,放弃吧

网友:
经验贴!准备进个APM玩。收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0只有使用接收机失控保护,APM自身的保护用不了,放弃吧

这个不对哦...我现在设置的就是apm自身的保护..用的是D10  我测试关控的时候油门输出在1000...失控阈值设定在1002  然后有信号的时候油门输出最小1100...最近测试fpv拉锯无数次出发失控了..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对哦...我现在设置的就是apm自身的保护..用的是D10  我测试关控的时候油门输出在1000...失控阈值设 ...

可以用? 我测试的时候 都设置好了 关控油门也变了  可就是触发不了飞控的失控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 我测试的时候 都设置好了 关控油门也变了  可就是触发不了飞控的失控保护

可以的..我的控关控是1000..所以我调整触发是1002...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你哪里设置的不对..
apm的失控触发条件就是油门的最低值..假如你设置最低值是1100以上..可以做到开控也失控呦...
还有就是记得顺便设置一下GPS丢星时的操作..最好是切换到定高..这样免得GPS丢星飞机飞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的控关控是1000..所以我调整触发是1002...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你哪里设置的不对..
apm的失控触 ...

这些都设置了。。关控地面站死活模式不变。。丢星我已经改成定高了。。。还有就是低电压保护和失控保护是连着的  无法单独关闭,,索性我都不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设置了。。关控地面站死活模式不变。。丢星我已经改成定高了。。。还有就是低电压保护和失控保护是 ...

低电压保护和失控是可以分开设置的..你理解错了
低电压保护最好别设置...那玩意触发的时候没办法手动介入..我之前设置低压自降...10多米高度赶上侧风..又自降了..只能眼看着吹走..横跨马路..我都吓死了..还好没蹭到车...最后撞到路边的树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低电压保护和失控是可以分开设置的..你理解错了
低电压保护最好别设置...那玩意触发的时候没办法手动介 ...

没有分开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分开的选项

copter.ardupilot.com/wiki/failsafe-battery/ 去看看这页的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最近也碰到  接收机 失控保护, 关控后   油门 保持最低值,但是没有比 校准时候的最低 更低,

我就把  LIM 限制到 -120%    让 油门PMW 在   900 左右, 并让  接收机 记录 失控 输出数值。然后调回 -100%  大概 990 PWM       然后连接地面站后 不上电池   再关控,看 地面站, 3通道 输入  900 。  RTL 模式 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