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冲浪者V5加个襟翼,视频

楼主(2015-01-26):
开襟翼后,升降舵要下压吧?

网友A:
升降要上翘

网友B:
不错,可以蝴蝶刹!

网友C:
话说,冲浪者比较轻加了襟翼没多少效果的,我试过了 你的什么控,怎么搞延时襟翼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升降要上翘
你和楼主有仇吗?
升降的舵量有点大,我的经验是只需要一点点,具体的舵量还要在试飞中仔细调整。

网友E:
这样下翘,不是下降更快吗?请问下蝴蝶刹是怎样操作的?遥控器上怎样设置?

网友F:
加襟衣,机头会下压,升降要上一点

网友G:
蝴蝶刹襟翼向下,副翼全向上,对这样的小飞机来说没必要,而且调试麻烦还增加炸鸡风险

网友H:
Lz,我的也是V5这些天也在琢磨这样设置襟翼,可一直设不好,我用的控是XG8,能否指导一下,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I:
我飞的P-51 机型有区别 但是原理应该一样.. 中心靠前..开襟翼低头 重心要是靠后 抬头 所以重心尽量找准 那样就很不错 3KG的飞机 减速效果爽 话说你这飞机没什么分量的 开不开无所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