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BD可以改成SD吗?

楼主(2015-01-26):
如果可以都需要换什么配件。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很少的几个小配件就行,咨询QQ6743155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很少的几个小配件就行,咨询QQ674315567

需要换什么配件,可以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尾轴,传动轴,前面的尾传动齿轮,其他的没什么了,具体的需要什么可以邮件咨询或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