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时传多路视频信号的图传?

楼主(2015-01-26):
四轴上带多个摄像头,带多个图传的话听说干扰严重。
目前只看到大疆可以同时输入两路信号,但是好像必须要用大疆的飞控,用其他飞控是否可以?

还有方案是用一个视频切换器,但是问题比较多。。

有没有能传多路信号的图传?或者延迟比较低的图传。模拟图传数字图传都可以

网友:
这个,貌似不可能有,大疆的也是切换不同的信号源,不是一个图传送多路信号。模拟图传是没有延时的。

网友A:
某宝上有双路的,价格稍比较贵,你要几路的?

网友B:
用遙控視頻切換器,, 三入一出到图传,, 还不夠,, 买个双路图传加兩个切換器,, 一共六通視頻,, 夠了吧?

网友:
用4路的画面分割器,大概一百元,重量在200克左右,如果去掉外壳、BNC座和按键板的话,还能轻几十克。电源是5-16VDC。自己去某宝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双路的,价格稍比较贵,你要几路的?

4路 延迟在0.2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遙控視頻切換器,, 三入一出到图传,, 还不夠,, 买个双路图传加兩个切換器,, 一共六通視頻,, 夠了吧?

切换器做不到快速切换吧  我需要保证0.2s左右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