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杠头螺丝滑丝,引擎是不是就废了?

楼主(2015-01-26):
引擎轴承挂了,拆引擎时把杠头2个螺丝弄滑丝了,引擎拆不了是不是就废了?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的,漏气。

网友:
用电钻把螺丝头刻一字 ,或直接打掉。
如果打掉, 断的螺丝无法取出就只能换引擎座(Crank Case)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发动机?想拿还是可以拿的。。。关键要有设备,都好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发动机?想拿还是可以拿的。。。关键要有设备,都好拿。。。

楼上的方法拿螺丝会伤到缸头的,会影响发动机成色,不建议这样拿。还是这样吧,楼主去找个机械加工厂,问人家有没有电火花的设备,用电火花把它打掉,这样对发动机一点伤害也没有。打之前什么样,打之后还是什么样

网友:
这个是个挠头的事情,以后注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方法拿螺丝会伤到缸头的,会影响发动机成色,不建议这样拿。还是这样吧,楼主去找个机械加工厂,问 ...

感谢回复,引擎是OS55。用这个电火花设备打掉螺丝之后再换引擎座是吧?

网友:
用磨头刻一个一字槽,用螺丝刀拧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引擎是OS55。用这个电火花设备打掉螺丝之后再换引擎座是吧?

电火花打完,是把螺丝T头内六角那部分打掉,对缸头和机匝没伤害,只是把螺纹T头打没,这时发动机缸头就可以拿掉了…缸头拿掉后螺丝就好拿了,螺丝会有很长一段在机匝上面…电火花打的价格不贵10元一个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打完,是把螺丝T头内六角那部分打掉,对缸头和机匝没伤害,只是把螺纹T头打没,这时发动机缸头就可 ...

打完就换螺丝就行,其它不会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完就换螺丝就行,其它不会损坏的。

电钻低速,小心钻的话也是同样的效果。不过钻头一定要好。
电火花像会留下电灼痕迹(螺丝与引擎座结合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打完,是把螺丝T头内六角那部分打掉,对缸头和机匝没伤害,只是把螺纹T头打没,这时发动机缸头就可 ...

好神奇的设备,能上图科普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钻低速,小心钻的话也是同样的效果。不过钻头一定要好。
电火花像会留下电灼痕迹(螺丝与引擎座结合 ...

电极做小一点,不会有电灼的痕迹,有痕迹的情况是你电极大了,有放电到你打的零件上去,小一点的电极,不会有灼迹的问题。必竟电火花是机器控制,打起来很稳。这位朋友说用钻头打,不是不能打。必竟钻头在高速转动,而且内六角头有有滑头,中间还是空心的,打钻头时很容易打飘,控制不好就会很容易打到缸头上面去,要很小心。当然拿的方法很多,不一定是我那种方法,也要看具体情况。。。这种问题对我来说还是小意思的,因自已搞加工这玩意十几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神奇的设备,能上图科普一下么

其实你可以百度一下。。。。。大概就像你用打火机烧蜡烛把蜡烛烧化了的感觉一样。。。只不过电火花电的金属

网友D:
不会废,我也遇到过 os55hz 这种情况
用一个比较细的钳子沿着散热片夹到螺丝帽拧下来
若无法夹到,只好用钢锯将散热片锯掉一块
拧的时候最好用热风枪加热,并且将其余螺丝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废,我也遇到过 os55hz 这种情况
用一个比较细的钳子沿着散热片夹到螺丝帽拧下来
若无法夹到,只好用 ...

我有用尖嘴钳这么试过,但是上不了力,一使劲就打滑了

网友:
++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E(2015-09-10):
拆引擎时把杠头2个螺丝弄滑丝了怎么办?我的办法是,用一个4mm的转头,将滑丝的螺帽转掉,取下缸头,再给这2个螺丝加热取下。以后发现缸头螺丝很紧,不能打蛮,需用气体火枪加热后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引擎时把杠头2个螺丝弄滑丝了怎么办?我的办法是,用一个4mm的转头,将滑丝的螺帽转掉,取下缸头,再给这 ...

没那么多专门的工具 .......

网友:
大哥,用电焊焊住一拧就来了

网友:
首先 确认滑丝的厉害吗? 如果不厉害。方法 如下。 找个很薄的金属片。如果没有。就找个铜的 电线。用锤子敲扁扁的薄薄的。 然后垫到螺丝侧边。内六角螺丝刀看看刀头磨损厉害吗。如果厉害。就搞吧新的来。 准备个 气体喷枪。实在没有就准备把60w的烙铁。 用喷枪 吧螺丝加热。加热到 移开火焰冒出烟 为之。 或者把电烙铁插到你要拧的螺丝上面加热。烙铁的话加热时间要长点。。对了还要带手套。或者准备块棉布。别烫到自己。 加热完。把螺丝刀插进垫了铜片的划牙的内六角螺丝里面均匀用力的拧螺丝 如果螺丝刀插不进去 。可以考虑用小锤子敲敲。。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搞定你的螺丝。。。
   如果比较厉害 可以用电磨 加上电磨的金刚砂的磨头。 在螺丝头上磨出1字操。 用螺丝刀拧出来。 最好也要加热。 。。。

网友F:
楼上的第二个方法基本没啥用,搞坏钢头了。不过能拆下来也比全部换好。

网友:
你也可以用热风枪加热就很轻松的拧下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第二个方法基本没啥用,搞坏钢头了。不过能拆下来也比全部换好。

第二种方法是  打磨螺丝 切1字槽吗? 没用。我取出不下10个螺丝。   除了螺丝外其他无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第二种方法是  打磨螺丝 切1字槽吗? 没用。我取出不下10个螺丝。   除了螺丝外其他无损。。。。

不是啥地方的螺丝都能切1字的,螺丝在孔里面怎么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啥地方的螺丝都能切1字的,螺丝在孔里面怎么切?

你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不是用切割片。是用 金刚石打磨头。 会花些时间。。。。 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个办法 慢慢的磨出槽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不是用切割片。是用 金刚石打磨头。 会花些时间。。。。 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

这个也太考手艺了。要是有合适的工具是有办法,没好工具就只有看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太考手艺了。要是有合适的工具是有办法,没好工具就只有看着了。

玩模型 没工具?  然后又想修这个,搞那个?   就像让牛猛耕地,不让吃草。。。。 你说行吗?

网友:
必须要用电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