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INI APM接线教程吗?

楼主(2015-01-26):
我看挺复杂的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不是很复杂   是 非常 复杂   看这些线头   有密集恐惧症的会晕倒      找个 教程  一点一点 研究把    好像 插几根线 就可以正常飞行  很多接口是没有用的

网友:
有外壳会比较清楚,上面有标识。

网友:
而且 mini APM用的排线口是间距1.0mm的排线 跟绝大多数配件接口不兼容 所以需要线对线焊接或者安装插针头和插针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youku.com/u/UMTI0MzQxODIw/videos/order_1_view_1_page_1
泡泡全教程

终于找到了。谢谢。

网友(2015-05-12):
您好,这个mini apm 使用如何,网上说的有干扰,气压计不稳问题是否解决?准备购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