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hcp100s 新換的尾電機1秒飛脫

楼主(2015-01-26):
尾電機座設計真的很失誤, 炸機后飛了出來, 再買一個新的, 竟然一起飛立刻射出來..... 85塊就此掉了, 現在又要在訂尾電機了

网友A:
为什么不上钉

网友B:
买尾管组合划算

网友C:
新装上去的时候,上点502或AB胶,上钉有点重哦。

网友D:
收个尾电机看看能不能和我的拼一个卖的话加我qq616402010

网友E:
看起来这个尾电机还是需要加强啊,好多人反应这个问题了。。。

网友F:
尾管座可用亞拓150改 碳管用耐熱膠帶纏到3.5mm完美套上 上螺絲固定
電機花點時間自己繞线 只要外轉轂不變形 心軸沒彎 都能完美修復

网友G:
同收尾电机!!!

网友H:
。。。。目测是反转直接飞出去了。。。。

网友I:
表示同情

网友J:
e6000胶上,绝对不会再脱出

网友K:
今天我的也飞出来了,这小鸡有好多地方需要自己改进。

网友L:
大齿盘跟脚架最坑爹了

网友L:
100S的脚架太渣。有解吗?

网友M:
看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