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短接电阻,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为什么?

楼主(2015-01-27):
有没有高手分析过原因啊?模块ldo功率不足?操作不当器件损坏?华科尔产品一致性差?
本来想改一下,但感觉怕怕。。。。

网友:
个人认为ldo功率不足占的比例是最大的,其次就是操作不当器件损坏,短接之前最好用原厂固件,短接好后再刷第三方固件开大功率,实在不行再改供电电路。
本来这个控就便宜嘛,随便改,改坏了还可以返厂,我改电路单片机都烧毁了,返厂65搞定。

网友A:
我擦 我在青少年****服务部 改的控 没几次就黑屏寄回去说短路了,维修要100元。。还不能返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擦 我在青少年****服务部 改的控 没几次就黑屏寄回去说短路了,维修要100元。。还不能返厂的

是不是辽宁盘锦那个啊?幸好没在他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