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朗宇的多轴用电机为何不做正反螺纹?

楼主(2015-01-27):
觉得有点2啊 既然是多轴用的电机 都不做正反设计 反转一个意外飞桨 就不好了  有没有试过飞桨的朋友?

网友A:
朗宇X2204有正反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X2204有正反电机的

大点的电机啊  刚入了X3108S  才发现没分正反  真心2啊

网友:
只是桨夹有螺纹区别,没技术含量,我已经画图定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点的电机啊  刚入了X3108S  才发现没分正反  真心2啊

桨夹固定端有花纹的,子 dan帽是光面的,旋紧后跟国足一样不会射的,放心吧

网友:
其实对于大桨来说..自锁也一样需要拧紧的....还是觉得传统方式安全可靠一些

网友B:
大机器还是两颗螺丝固定的桨靠谱。。。。拧紧,真心差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机器还是两颗螺丝固定的桨靠谱。。。。拧紧,真心差点意思。

同感

网友:
螺丝稳当多了

网友:
我也纳闷这个问题,大不了上两螺母...

网友:
貌似我好多年都一直用碳桨过来的。。。

网友:
子 dan头需要上螺丝胶吗,想用A2212电机,怕射桨啊

网友:
保险丝母省心上胶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