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蘑菇天线会干扰接收吗

楼主(2015-01-27):
在搞自己的定制机架,打算把图传蘑菇天线嵌在机身上,但是几乎没有这样安装的,请问如果图传的蘑菇天线离接收机和接收天线太近会不会存在干扰?如果有,是谁干扰谁?

网友A:
会有干扰吧...最好的方法是 图传  接收机  数传  都互相远离  并且远离电调集线器 dcdc这样的东西

网友:
飞机就这么大,能远则远,干扰是免不了的

网友B:
楼主的机架弄得怎么样了啊?量产的话我要两台,不量产可否分享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机架弄得怎么样了啊?量产的话我要两台,不量产可否分享图纸?

去飞场参考了qav250和kim240的实物,继续优化,力争让每个设备都有最佳的专属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飞场参考了qav250和kim240的实物,继续优化,力争让每个设备都有最佳的专属位置

我可等着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有干扰吧...最好的方法是 图传  接收机  数传  都互相远离  并且远离电调集线器 dcdc这样的东西

穿越机就针眼大的地方,“远离”这词在穿越机上难度大啊。本想说屁股大的地方,但一想它还没有屁股大。

网友C:
无法远离   地方就太小了

网友(2015-06-11):
引用 网友C:
无法远离   地方就太小了

是啊,只能是迎着困难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网友:
一个 5.8  一个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