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数据)G3-5D云台挂载相机重量约1324克数据与飞航画面

楼主(2015-01-27):
首先说明,云台已换上8颗惰性减震套与4颗黑50度矽胶减震套!

相機總重量約為1324克

这次初始3轴数据皆先依照这篇G3云台快速简便调参所建议的参数调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orderby%3Dlastpost
如图

这次数据飞行影片为此:

====================================================================================

在第一次飞行画面中,俯仰轴会有抖动的情况,因此做了第二次的参数调整,因相机重量较重故同时也将头向轴P Gain与水平轴的P Gain在各降5 %,然后再将重点轴俯仰轴的P Gain大幅度的调降!同时间以在静态的模式下,摇动机身停止后,待1至2秒钟手去触碰三个轴的马达看看是否会有振动现象!当然重点还是放在俯仰轴马达的稳定!完成了以下数据!

如图

这次数据飞行影片为此:

心得!在此次调整完全就依照这篇G3云台快速简便调参的重点依据来作调参的方向!就是仅去降低俯仰的P Gain值,POWER值与D值都尽量大!效果真的非常好!

另外相机挂上云台座的重心也是一项重点!我自认我的重心调整位置完美!因此轻轻松松套上G3云台快速简便调参的重点效果就马上有表现!

另外在APSM飞控系统上同样的依照调参重点提到的,将所有飞行模式的升降与副翼轴感度设在20~25%间,尾感度加高到50~55%间! GPS煞车设为零!

如图

以我的3D飞行习惯,来飞多轴航拍,常常都被看的飞友说动作打小一点!我知道。 。 。 。我知道! 。 。 。 。但就是会手不听使唤变快嘛@

以上是这阶段性的分享!期待APSM2.0版与云台大耀进版的发布! !

网友:
有果冻啊

网友:
冬天嘛,正常

网友:
國內視頻網轉檔的普片問題 , 國外視頻網看的畫面是高清沒此狀況~

网友:
可以试试土豆或腾讯

网友A:
请问5D云台挂5D3用50F1.8的头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5D云台挂5D3用50F1.8的头可以吗?

分享M690L+G3-5D雲台搭載Canon 5D3 17-40mm拍攝影片(一刀未剪未處理原毛片),不管在靜態或是全速飛行都有很好拍攝效果undefined
使用黃色惰性50度避震圈x8 +黑色50度避震圈x4,雲台參數如下:
PAN    P:65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70   I:10   D:80    Power:80
TILT   P:35   I:10   D:85    Power:85
拍攝條件:爬升 靜態 鏡頭下扣 高速飛行10-15M/S 快速下降2.5

M/S拍攝。

网友:
分享M690L+G3-5D雲台搭載Canon 5D3 17-40 不管在靜態或是全速飛行都有很好拍攝效果
使用黃色惰性50度避震圈x8 +黑色50度避震圈x4,雲台參數如下:
PAN    P:65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70   I:10   D:80    Power:80
TILT   P:35   I:10   D:85    Power:85
拍攝條件:爬升 靜態 鏡頭下扣 高速飛行10-15M/S 快速下降2.5M/S拍攝。

网友:
分享M690L+G3-5D雲台搭載Canon 5D3 17-40mm拍攝影片
惰性50度避震圈x8 +黑色50度避震圈x4,雲台參數如下:
PAN    P:65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70   I:10   D:80    Power:80
TILT   P:35   I:10   D:85    Power:85
拍攝條件:爬升 靜態 鏡頭下扣 高速飛行10-15M/S 快速下降2.5M/S拍攝。

网友:
云台升級2.1后,基本原廠數值就相常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