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全景照片都用什么软件那

楼主(2015-01-27):
感觉ArcSoftPanoramaMaker不太好用

网友A:
photoshop cs!最好用。高清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otoshop cs!最好用。高清都没问题。

多谢 我用了 不知道怎样达到理想的效果
我是飞机旋转一周拍的 然后截图出来
他合成的是直的 效果不理想
想合成类似于球体的

网友:
PTGui 10.0.7 x86 汉化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用了 不知道怎样达到理想的效果
我是飞机旋转一周拍的 然后截图出来
他合成的是直的 效果不理 ...

可以再做成球型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