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能接在动力供电的电池上吗,接在另一个接头上

楼主(2015-01-27):
图传能接在动力供电的电池上吗,接在另一个接头上,动力供电是接在T头上的,我把图传的供电线接在电池一排线的那个插头行吗?

网友:
只要图传电压合适

网友:
  沙发 正解。。。电压 一致 很重要。。。

网友:
肯定可以晒,

网友:
阔以。为嘛不在T插的公头上引出线。

网友:
只要电压一致就可以啦

网友:
看看图传电压12V 就可以

网友:
我就是这么搞的没问题,我还在上面取电接LED灯泡呢

网友:
可以  但是注意共用电加油的时候会有干扰

网友:
这样会产生干扰,最好是单独供电。

网友:
一样的 平衡头和 那条线都是通的 拆过电池的都知道

网友:
弄个稳压模块,要不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