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小铣床选个可倾分度卡盘

楼主(2015-01-27):
前段时间入了台25LV的小铣床,用来玩模型制作些小零件,想配个分度卡盘,目前在下面两者中选择。因为铣床尺寸有限,只能用小分度盘,可是市面上小型的不多,下面两种算是很小的了,卡盘是100的,两者价格接近,看尺寸,绿色那个放平后高度较低,另一个立起来后则比较高,想问问用过的朋友,给点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
高度低的应该好吧。多少钱?

网友:
太大了。。中心高受不了

网友A:
求第二种的链接;
第二种是简易分度,没精度,当回转用

网友:
要求不高的买个100或150的立卧回转台吧,我的铣是BF16,用150立放嫌大了些,后来又买了100的,25LV的用150估计可以。

网友:
不错,路过打酱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第二种的链接;
第二种是简易分度,没精度,当回转用

某宝找“呼和浩特 可倾分度盘”。是啊,看上去没有精度保证,可是价格却跟第一个差不多,唯一优势就是立位时高度比较低,适合小铣床。个人觉得这两种与5楼说的立卧两用型又有区别,那就是可以任意角度倾斜,而立卧两用型则只能0度或90度。

网友:
不做齿轮,没必要分度盘。 回转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