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调参软件中 inner loop和outer loo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1-27):
新人刚入手CC3D,调参软件中 inner loop和outer loop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如下图,什么时候要勾选?请老手指点迷津

网友:
帮顶
按字面理解,是不是一个是自控参数,一个是大杆的参数?其实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A:
PID属于闭环控制,CC3D的PID有个内环和一个外环,貌似一个控制RATE一个是ATTITUDE
我也不是特别懂,这里比较详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属于闭环控制,CC3D的PID有个内环和一个外环,貌似一个控制RATE一个是ATTITUDE
我也不是特别懂,这里比 ...

多谢,已经看过了,还是不明白

网友:
我也是新手啊,刚入手个CC3D,飞起身好像不太稳

网友B:
out 决定打满杆最大倾斜角度
in 决定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 决定打满杆最大倾斜角度
in 决定稳不稳

是否反了???
in 决定打满杆最大倾斜角度
out  决定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 决定打满杆最大倾斜角度
in 决定稳不稳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勾选?
默认应该是不勾选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勾选?
默认应该是不勾选的吧?

勾选是把PITCH和ROLL的pid连起来的,一个变了,另一个也跟着变,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是把PITCH和ROLL的pid连起来的,一个变了,另一个也跟着变,你试一下

好的,多谢,我试试